[SMI] 求亿储J10-120G开卡程序,SM2258XT芯片TC58LJG8T24TA0D

楼主(2022-08-24):
如图,SM2258XT   芯片TC58LJG8T24TA0D

成功后,有烟抽。。

楼主:
这个我有了。。但是开不了。你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页谢谢。。如果有设定图放出来。。看下。是不是我设定错。

网友A: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07A_FWT0910A0
SM2258XT(AD)_TSB-BiCS4-8Die_PKGU0107A_FWT0910A0
两个应该都可以,毛子网站下载,默认就是这个颗粒型号,设置啥都不用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页谢谢。。如果有设定图放出来。。看下。是不是我设定错。

先发一下ID 通道图 再发张设置图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07A_FWT0910A0
SM2258XT(AD)_TSB-BiCS4-8Die_PKGU0107A_FWT0910A0
两个应该 ...

谢谢..找到了、。。但是还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发一下ID 通道图 再发张设置图 看一下
回复不能插图。。看下面。。谢谢

楼主:
固态出现红灯后。。不一会就提示错误了

楼主:
开卡失败了。。什么原因。。设定不对吗?

找到芯片

开始写入后。不久硬盘出红灯

最后开卡失败、

网友:
容量调小点开看看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换个转接板试试,ASM1153e或者jms578之类的,如果没有就试下插电脑sata短接rom再开电脑。

网友:
短接rom后插入usb口,运行软件设置好后把短接线去掉,然后执行开卡,是这样操作的吗?
再不行就把pretest改为1试试

网友:
定容120G 不选Flash Clock。试试看

网友:
你刚学的吧,换开卡板子,1153e,
自动会按吧,容量120g,pre,选1

网友(2023-08-02):
同款产品,同样问题,不知道你的故障解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