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廉价易博角磨机,到手¥25

楼主(2022-08-24):
最近铺瓷砖,边角几块需要切割,一开始凑合用小手磨,三块切过去凉凉了,之前有个开槽机想着不用了就带老家了,一开始想着咸鱼搞个角磨机凑合用,看了一圈一点不便宜,某宝搜了下,便宜的还真不贵,虽说便宜没好货,好歹应急用用还是不虚的
原价39,稀里糊涂一通减减到25,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上车

N件套

不小心把转子直接扯出来了,前边拔不出来,应该是螺丝锁死了,都是润滑油就不拆了

奇葩的开关,还0和1,就怕我知道哪边是开那边是关

电源线铁芯,过了开关后变成了铝芯,整体无铜,拆之无用。开关忘试了,或许还能有一点?

转子做了动平衡

铝线无疑

总结:临时能用,不亏,想正儿八经添设备的还是老老实实上个东成啥的吧

网友A:
嗯,签到1个月的红包5.5好久前用天猫的10块大红包买过一把差不多的,在吃灰,用的少

网友:
使用强度不大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能用一次就赚到了

网友:
看着还行,油都给了半瓶

网友:
这价格便宜,也就不图啥了,临时用用肯定不亏

网友:
看着还不错,质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签到1个月的红包5.5好久前用天猫的10块大红包买过一把差不多的,在吃灰,用的少 ...

签到红包是真有意思,有时候金额突然就变的很小,然后要是一直签到就一直很小,或者两块的红包满五才能用,然后就歇几天不碰,就会自动刷新下金额

网友C:
如果切直线直接用玻璃刀划就行,还没有噪音。如果是切圆角,就当我没说。

网友:
使用强度不大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D:
20年前120元买的是铜线的。

网友E:
随便用用不错,找人借也是人情啊

网友:
能用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切直线直接用玻璃刀划就行,还没有噪音。如果是切圆角,就当我没说。 ...

买过专用的瓷砖刀,不知道是不是手艺不行,每一次按想法裂的,然后就是有俩槽一个洞,刀也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一次就赚到了

价格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前120元买的是铜线的。

这年头不能奢望铜线,几百上千的电磁炉微波炉空调都铜线了,几十块钱的切割机也不配上铜线

网友F:
线圈金灿灿的,凭啥说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用用不错,找人借也是人情啊

是的,能自己搞定的坚决不找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专用的瓷砖刀,不知道是不是手艺不行,每一次按想法裂的,然后就是有俩槽一个洞,刀也搞不了 ...

我买过一把,用来割瓷砖踢脚线的,还凑合。不是每次都是很笔直的切开,但是凑合能用,估计是我技术不行吧,毕竟是第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金灿灿的,凭啥说是铝线?

看倒数第二张红导线上边有刮开的漆皮,金灿灿的是绝缘漆,不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