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科泰KT7310双显万用表的档位触片怎么对位置?

楼主(2022-08-24):
一块科泰KT7310双显万用表使用多年,很是顺手,当然我们是在建筑工地维护,在别地另当别论。好奇心驱使,一次清理完后没注意把档位旋钮开关碰翻了,上面的触片全掉了,不敢乱安。请教一下坛友有用过这型号的表吗?这触片的位置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喜闻乐见系列之万用表档位簧片

网友:
打客服问厂家

网友:
把簧片和板子触点位置一一对应上就可以。如果需要可以借助一面镜子

网友:
下次拆另一个表的时候记得先拍照。这都是教训,我之前也因此报废了一个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