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熊DRG-B10E1多用途电热锅

楼主(2022-08-24):
拆修小熊DRG-B10E1多用途电热锅,故障为通电有自检,灯亮有蜂鸣,按键无反应,先拆开开看
,论坛只能传1200像素图片,终于找到原因了可以传图了。

网友:
图呢,维修过程没看到,赶上直播了吗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呢?

网友:
图片压缩后上传快点。

楼主:
电脑重启了还是发不出去

网友:
上图呀!有图有真相

网友:
拆都没有拆啊

楼主:
图片传不了,显示上传失败

网友:
图没发出来

楼主:
论坛出轨了,一天200个图片,现在还剩130张,我一张都看不到,显示上传失败,恢复数据也不行

网友:
没图,论坛还出轨了?

网友:
照片打开,用截屏

网友:
等上图再看。

网友:
我去,没有图我居然也进来了。

网友:
清除浏览器缓存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

网友:
还是看不到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传不了,显示上传失败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高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高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图片搞成1200像素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