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机芯修一个石英钟

楼主(2022-08-24):
周末回老家,老婆说石英钟坏了,要买个新的,我说买啥新的,我有机芯,换一下就好。网上淘来的康巴丝石英钟机芯:

拆开瞅瞅:线圈不够饱满,凑合用用吧

原秒针太长,为了平衡,剪掉不少:

基本平衡了:

装回去,又能愉快的指示时间了:

有人会说秒针太短,不好看,其实我们看时间基本不会去看秒数,秒针只是用来指示钟没有停。如果把秒针拔了,那会更加省电,但是不方便判断钟是不是在走。

网友A:
阉割了就变得难看了,很不协调

网友:
秒针还是红的好看

网友B:
哈哈,你是截断秒针,我是在秒针尾部加配重,没你的效果好但也有些作用

网友:
秒针就是为了看这个钟还有没有在走,是不是电池耗尽了

网友C:
哈哈,修修补补又三年,中国的优良美德!!!

网友:
秒针可以截短,然后贴个红色爱心什么的图案。

网友D:
秒针轴上加个圆盘,画个螺旋圆。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芯什么价格  会不会比成品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秒针轴上加个圆盘,画个螺旋圆。

那得是透明的圆盘。以前有这样设计的石英表,看起来就像没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阉割了就变得难看了,很不协调

对,不好看。但是很实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是截断秒针,我是在秒针尾部加配重,没你的效果好但也有些作用

嗯,我是做减法。减完后我想起来可以在后面加配重啊......但是麻烦呀。所以减法就减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修修补补又三年,中国的优良美德!!!

看机芯情况了,原机芯因为秒针重心不在轴上导致磨损过大,走不了了。我换个机芯还是用原来的电池还能照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芯什么价格  会不会比成品还贵

这个机芯5-6元钱吧。第二天我去一个亲戚家,他说换了个机芯花了35元钱..........

网友F:
拆都拆了,8025那么火,竟然不顺便换,奇哉怪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都拆了,8025那么火,竟然不顺便换,奇哉怪也。

这个机芯精度也不差,再说手头也没有8025,等日后撸了再说。

网友:
修的好修的好

楼主:
短小精干!不解释

网友:
那一堆手表,不知道修好了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