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猫多拨+双wan口路由

楼主(2022-08-24):
假如能支持多拨,用双wan口路由接上,是不是带宽可以双倍?

网友:
有的地方多拨带宽不叠加。

网友:
十年前青岛可以多拨,100M播到2000M,现在双拨都不行了。。。

网友A:
广东这边有的地方能双拨,但是带宽不会叠加,

网友:
多拨也不会叠加了。

网友:
有的可以叠,有的不行

网友:
能不能多拨看bas服务器  现在大部分地区就算能双拨了也不叠加了
如果是同pon下的不同账号即vlan和svlan都相同是可以叠加的

网友:
梦吧,武汉不行的

网友:
很多地方都不能多播了,

网友:
现在好多地方都无法拨了,即使能多拨也有可能还是原来的带宽无法叠加,我这边就是这样。多拨后总带宽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两台电脑拨号上网,同时测速,如果都能达到签约带宽,说明就是可以叠加,然后搞个支持单线多拨的路由就就可以,不一定要双WAN口

网友:
能拨不代表能叠加 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东这边有的地方能双拨,但是带宽不会叠加,

广东很多地方都不行,个别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