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无线充坏了

楼主(2022-08-24):
我买了华强北的S7手环。带来一个无线充,我用一个1.5A的充电头给手环充电,发现1个多小时下来,手环和无线充都很炀。结果充了2次后,
发现这个无线充坏了,我再仔细一看,这个无线充后面贴了一张纸,说明不能用大于1A的充电头。就此我搞不懂了。充电电流是由电池负载
决定的,充电头的最大限定电流,决定了充电头最大功率。充电电流的大小,究竟是由负载决定的?还是由充电头决定的?烦请各位老大指出。

网友:
无线充有个线圈,当充电头功率大时,线圈功率也大了,所以发烫。

网友:
这个没有自己限制功率的功能吧。

网友:
太小了,线圈太小,功率大的设备带不起来

网友:
人家有提示就说明都是测试过的。
应该是内部就一个线圈,没有设计限流电路,完全靠充电器和用电器的限流工作,如果两头允许的电流都大,它就GG了。
这就跟用细电线给大功率用电器供电一样,首先烧的就是电线。

网友:
这个东西还好没把手表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