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台偶尔报欠电压的广数DA98A-10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2-08-24):
厂里一台老破旧车床上的伺服驱动器,工作中偶尔出现Err2或Err3报警停止,Err2是驱动器过电压报警,Err3是欠电压报警;
今早开机偶尔变得放肆了,简直工作不成器。
现场拆开吓唬吓唬它……
广数DA98A-10,这个系列版本比较多,就是在网上下载说明书都不一定下载得到同系列同版本的

这个软件版本是3.1,在网上下载了几个说明书,但设置参数项全对不上,想找个其它版本的驱动器换上,参数没法设置,电机也匹配不上

开盖,两层电路板

拆下上面的控制电路板,下面是电源及IGBT电路,仔细查看也不见明显可能的问题点,只是有少许的油尘

IGBT模块引脚像是二次焊接过

因为故障不定时出现,上电也查不出各电压的异常,只有做做清洁然后装上……
上机床后工作正常几小时也不见欠电压报警……
有大师路过的话,指导指导出现该现象的问题点可以吧!

网友(2022-10-04):
看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2023-12-19):
估计继电器触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