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不知名摄像头移动监测模块

楼主(2022-08-24):
垃圾堆捡的 以为是个USB摄像头 回家插电脑一看 多了个键盘
君正T10主控 64Mb的25系SPI 也就是8MB

侧面Mirco Usb 靠近USB的第一根脚电源正极 第二根负极 剩下的未知

USB口插电 电脑有反应 摄像头灯亮 大概三秒 熄灭的时候蜂鸣器会发出滴的一声 在设备管理器上没发现有摄像头 倒是多了个键盘 移动摄像头 LED灯会再次点亮 大概六秒熄灭
上淘宝搜搜 说是网络摄像头 但是我的没网变 镜头是手动定焦 打了黑胶 主板本体的LED没装跳线电阻 所以不会亮

网友:
扫码支付的摄像头,前面还有个玻璃窗。相当于条码枪,所以是模拟HID键盘

网友:
估计就是1楼说的了,看起来超像扫描条形码的,楼主去整个条形码,把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扫描之后,会不会自动输入?

网友:
其实,这个东东是扫码用的。
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本文档,然后打开。把这个接到电脑上,再准备几个二维码、条码,扫一下试试看。看会不会有字符输入进去。

返航点已刷新

网友:
二维码扫描平台呀

网友:
不能用pc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