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落地风扇遥控不灵

楼主(2022-08-24):
老家有一台落地发生,是遥控的,今年太热了,拿出来用发现遥控不灵,要很近的距离才能遥控,怀疑是电池问题,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3v,难道还有其它问题,于是拆开看看,撕掉薄膜,漏出电路板,除了应该集成块,应该电容,再也没有其它元件,在线测量电池电压,不按按键时电压3v,按按键时电压下降到2.2v,估计还是电池不行,这个电池是2025,当地不好买,于是网上下单买了一个,正好有红包,到货后装上电池,完美遥控。估计老电池3v是虚电,外观,功能还挺多的,特别是风类有模仿自然风,转一下停一下挺好。

电池2025

撕掉薄膜

电路板反面,有点糊,没照好

集成电路,没有查到这个型号

谢谢观看

网友:
果然便宜是各种缩水出来的

网友A:
就一芯片连个电阻电容都没有!

网友:
看走线可能和我这个mp3遥控器方案一样,芯片6122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芯片连个电阻电容都没有!

而且过孔都是油墨导通的 其实都不是正规双面板

网友:
其实可以测电流,容量够的,起码超过200ma

网友:
很明显被口水过

网友:
近了可遥控,就电池不行了。

网友:
太轻薄的遥控器一般都不够好了。

网友:
我的遇到过遥控器不能用,发现是电扇主板上的降压电容不行了,换了可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