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弟兄知道这种线是哪里用的?

楼主(2022-08-24):
撕逼鱼上发现的,不知道哪里用

网友:
仪表上用的鳄鱼夹? 很特殊?

网友A:
如果圆头塞那里是4mm估计万能表能插。但是没标直径就难说了。

网友:
感觉是测强电用的

网友:
许多仪表和设备可以用,如台式万用表等

网友:
....万用表 上的

网友:
仪表测试的线

网友:
疑似医疗器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圆头塞那里是4mm估计万能表能插。但是没标直径就难说了。

据说是可以插万用表的

网友:
会不会是数字兆欧表用的。

网友:
反正单位的绝缘表是这种夹子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红色那个有两个插脚,夹子那端是开尔文夹那样的吗?

网友B:
这个是接地电阻上配的测试线,红色的双头线插C P两个端子,绿线插E 可以当欧姆表测量电阻,正常测量接地电阻时是三根线的

这张配置单里,那把红绿扎在一起的线,就是你上面这种,黄绿红三色单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接地电阻上配的测试线,红色的双头线插C P两个端子,绿线插E 可以当欧姆表测量电阻,正常测量接地电 ...

膜拜大佬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拜大佬哈哈哈

正好手里的一套也是配的这个线,一眼就认出来了

网友D:
仪器仪表专用,具体什么仪器,问线的卖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器仪表专用,具体什么仪器,问线的卖家呀。

卖家说是货场来的………………

很显然,他也不知道这玩意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