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这个摄像头怎么启动

楼主(2022-08-24):
捡来的,准备装在院子里面,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被别人绑过账号,还是小厂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A:
最重要的底部应该有个标签你不拍,写着型号、初始ip地址和密码等关键信息。说明从来没用过网络设备,想要用起来还需要补些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底部应该有个标签你不拍,写着型号、初始ip地址和密码等关键信息。说明从来没用过网络设备,想要用 ...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底部应该有个标签你不拍,写着型号、初始ip地址和密码等关键信息。说明从来没用过网络设备,想要用 ...

我不想接网线,能不能直接用里面的64G卡录制?清晰度是720,不知道能录制多久的视频?上面还写着6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想接网线,能不能直接用里面的64G卡录制?清晰度是720,不知道能录制多久的视频?上面还写着6MM ...

直接插卡,如果是好的应该自动写入卡里的。至于录多久,过1小时取下来看视频文件就知道了。 6mm是镜头焦距,你不用关心,毕竟捡垃圾不能要求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卡,如果是好的应该自动写入卡里的。至于录多久,过1小时取下来看视频文件就知道了。 6mm是镜头焦 ...

直接插卡,直接插电源就自动摄像了?不需要驱动和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卡,直接插电源就自动摄像了?不需要驱动和开关吗

有这时间提问,为何不赶紧试一下,最大损失也不过垃圾再次报废为垃圾?

网友B:
这又不是插电脑的,一般不需要驱动,这是网络摄像头,可能需要手机下载app,如果以前用过应该通电启动后自动录像到卡里,不下app也可以把卡拿出来读取的,还有卡一定要高速卡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不是插电脑的,一般不需要驱动,这是网络摄像头,可能需要手机下载app,如果以前用过应该通电启动后自动 ...

你这回答非常有营养

网友C:
这东西一般就是直接插卡插电就能够正常启动的啊,或者找找有没有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般就是直接插卡插电就能够正常启动的啊,或者找找有没有reset

有reset,请问有什么用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reset,请问有什么用途

reset之后里面的密码IP之类的就都复位了方便你自己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set之后里面的密码IP之类的就都复位了方便你自己搞啊

我不想接网线,里面有64G卡,想直接录制,然后存卡里,所以用不上密码和IP

网友:
这种带插卡的,有的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
试一试还能用么?

网友:
这种摄像头,如果不需要手机操作监控就简单了,可以直接插网线接入网络硬盘录像机当监控摄像头,也可以插卡使用,但是无法用手机操作,只能把内存卡拔出插电脑读取录像,不过,以现在内存卡的质量用在这里很容易坏的

网友:
看底部说明吧,应该有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