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欧式氩弧焊枪头

楼主(2022-08-24):
这样拿不舒服

这样也不舒服,把太粗了

研究半天才发现,拆了这个圆形可以下了

本来很细的枪头

网友A:
有一套全新的瑞凌焊把就是这样的 防火外套冬天会发硬 用着不如布套的舒服
手柄外壳可以换成这样子的  防火外套换成牛仔布的 手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套全新的瑞凌焊把就是这样的 防火外套冬天会发硬 用着不如布套的舒服
手柄外壳可以换成这样子的  防火 ...

谢谢刀兄的建议。
这个枪把太粗了,手感不好,焊起来老别扭,严重影响焊接质量。如果二保焊用食指在下边点动很好用。
那台佳士WSME200交直流焊机朋友送的,自带的欧式焊枪。今天己下单WP26软头焊枪和欧姆龙开关,改天装好再发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刀兄的建议。
这个枪把太粗了,手感不好,焊起来老别扭,严重影响焊接质量。如果二保焊用食指在下边 ...

二保焊那种开关方式并不完全适合氩弧焊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那种开关方式并不完全适合氩弧焊枪的

反正用不惯,本来很灵巧的头被搞得太大太重了

网友B:
脑袋上高出来一大截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脑袋上高出来一大截是做什么的

钨针要放进那个管子里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戴手套,细了不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戴手套,细了不好拿

我是嫌粗了,不灵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