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水平仪

楼主(2022-08-24):
没有盒子,随便包一下。

网友A:
这个的最大用处是把它固定在手电钻的尾部,对打孔的垂直度有很大帮助。

网友:
这种水平仪用处很大,但精度不高

网友:
一般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长板

有长水平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最大用处是把它固定在手电钻的尾部,对打孔的垂直度有很大帮助。

创意不错,去别人扔的电子磅上拆一个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最大用处是把它固定在手电钻的尾部,对打孔的垂直度有很大帮助。

你这么讲的话,工件面也需要一个。手电钻要求真的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