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TF卡上的内容

楼主(2022-08-24):
我的是红米手机,怎么查看不到TF卡上的内容,请问哪位老师知道怎么查看

网友:
文件管理器 默认显示手机存储文件。找根目录上选择tf卡。

网友:
选择的目录不对,

网友A:
楼上说的简单。
还可以用数据线插电脑,插上时手机出现USB选项,选择“传输文件”,电脑上就会出现两个移动设备,一个是手机存储,一个就是TF卡。
还可以把TF卡取出来,用读卡器,插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简单。
还可以用数据线插电脑,插上时手机出现USB选项,选择“传输文件”,电脑上就会出现两个移动 ...

刚才售后说,我手机不能用sd卡,说现在都不支持。红米a8

网友B:
这个,,,太基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基础了吧

因为我手机不支持,所以才基础

网友C:
路径不正确或者没被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不正确或者没被识别吧

是的,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