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宝来 老高尔夫1.8T ea113 关于氧传感器控制失效 油耗高的案例

楼主(2022-08-24):
本文图少字多,适合作为案例参考使用。
好久前发过一个帖子,就是那辆油耗高,氧传感器不正常使用的高尔夫,这回还是它。
今年3月的时候好像是油价最高位吧,就感觉油特不耐用,地板来一脚油表掉的很快,而且可以闻到气流卷回来“未燃尽的汽油味”,热车停那地板油,阵阵白烟,味道甚是辣人。
车主想来想去,从上次修复完氧的线路,也就改了个排气,这在前氧后面,按理说是不影响的。
接上设备读故障码,前氧加热故障,凸轮轴调节断路,二次空气阀断路。二次空气整套系统早已拆除,凸轮轴调节因为发动机硬件和软件版本不一,实际是没有的,前氧才换原厂的一年多,不至于这么快。。而且加热只是相对于冷车时,热车后温度够,不加热应该影响不大。

空流好像有点略大,喷油也偏大好像,传感器电压 正常中间值是1.5V,低了混合气浓。0.12v,已经浓的不像话了,阵阵辣眼睛的白烟。

这时候电压上来了点,尾气也没那么辣了,看来氧的信号是正确的,难道是空流?手里没有其他可以互换的配件测试,又遇上疫情很多地方发不出来,发不过来,花了半个月买了个品牌的过来,

到手接上去测试了下,空流数值更大,尾气比之前浓的更离谱了,这配件真是绝了。。。
然后把这空流退回去,一下子头更大了,没头绪啊,,老车资料实在是太少,,想起前几天修新款车,有个“产生就绪代码”,回看第二张数据流最后一行,调节器关闭。意思就是,ecu现在不听氧说的话,ecu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翻开了维修手册,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绪代码没生成→ecu没有进入就绪状态→ecu就按照固定的程序运行,不参考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好像说得过去这样,毕竟凸轮轴调节这也算比较影响发动机的东西。问题是,没这玩意,去哪接

ecu是死脑,给他25-35欧,他就觉得电磁阀在线。同样的,二次空气电磁阀也一样,5w10欧电阻便宜,串起来都给他接上去。

混乱的接线场面

99组数据不再是关闭,出现百分比,组1-3也出现调节比例,说明ecu进入调节状态。

试车,尾气明显不辣了,瞬时油耗0.7 与当初最优秀油耗时期一样。

原生不带凸轮轴调节阀,虽然可以换,但很麻烦。
这种办法不完美,加电阻可以骗过电脑,但是电脑也不傻,监测凸轮轴信号来判断“调节”没,跑一圈下来就变成“凸轮轴调节 目标未达到”,不过ecu不会因此关闭前氧信号调节,所以不管他。
本次的主要目的是 解决油耗问题,车主已经满意,就没必要继续浪费了。

至于油耗,从5月到现在,都是200元跑接近300km吧,50L的油箱撑死600km,都在高速压着限速+5%开,在正常范围,能接受。油耗是用来反应发动机工况,而不是追求那数字大小。

网友:
开大众的车主出高手,看来不假。

网友A:
高手,把原理摸的明明白白的,但看完貌似没有找到故障点,只是直接通过电阻骗过E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把原理摸的明明白白的,但看完貌似没有找到故障点,只是直接通过电阻骗过ECU? ...

个人理解,应该是ecu识别到凸轮轴调节电磁阀断路,于是就不控制燃油修正(即氧传感器信号修正) 用电阻骗ecu电磁阀已接入,让ecu开启氧信号修正。
不过,真的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之前没接这电阻两年多,油耗比现在还低,动力也好。

网友:
专业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NB,加油

顶这一句 真的科学的尽头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