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笔记本换上光驱位硬盘架上第二块硬盘

楼主(2022-08-24):
上次拆了笔记本想上 MSTAT 的SSD ,发现不能识别
原来就是单纯的MPICE 的接口
只能上 MPCIE 的无线网卡,或者是 一种叫迅盘的产品。

这次买的 光驱位硬盘架,
淘宝上最便宜的一家 6块钱包邮的,不锈钢12.7厚的。

到手看到其实大框架是塑料的,塑料和以前盗版的VCD 碟核的质量样的。

好吧,6元的车,还配上螺丝刀。。。

装到笔记本光驱位上

缝隙很大,

装上之前玩BTBLUG的时候买的 8G 硬盘,SATA接口偏了一点,强怼进去。
装个XP 够了,SSD 原来拆机看过,SLC 的闪存,
机械盘做存储用了。

识别出来了,然后做系统,装软件,
杀毒,做GHO ,备份,花了2个小时,
主要是杀毒发现感染了,每个文件夹下都有病毒,杀毒太慢,最后还是搜索手动杀的。
风险路径:C:\WINDOWS\system32\npp\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system32\Macromed\Flash\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system32\Com\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inf\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msagent\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Network Diagnostic\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Installer\{72263053-50D1-4598-9502-51ED64E54C51}\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NtUninstallWdf01009$\spuninst\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WINDOWS\ATK0100\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axthon5\Public\MxUp\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Speech\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MSInfo\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Borland Shared\Database Desktop\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Borland Shared\BDE\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Windows Media Connect 2\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Windows Media Play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Outlook Express\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Windows NT\Accessories\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Windows NT\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SPlay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SogouInput\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PicPick\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Image Resiz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Image Resizer\Lang\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FileZilla\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FOXITREAD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WPSOffice2007\office6\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Maxthon5\_AppData\Maxthon\Public\MxUp\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Maxthon5\Bin\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Borland\Delphi7\Bin\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Borland\Delphi7\Rave5\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Borland\Delphi7\Rave5\Server\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Borland\Delphi7\Help\Tools\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Borland\Delphi7\MergeModules\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除文件
风险路径:C:\Program Files\CnPack\CnWizards\lpk.dll, 病毒名:Trojan/HiJackLPK, 病毒ID:bd65a00f6011114d, 处理结果:已处理,删

还有一个病毒
病毒名称:TrojanSpy/GameSpy.jd
病毒ID:150A70C57FE0C040
病毒路径:C:\WINDOWS\Temp\IRA208.tmp\gexgg_-5-331\晋升网络传奇引擎1118更新\工具\登录器生成\mir2.exe
操作类型:修改
操作结果:已处理。

用的SSD 做系统盘确实反应快了一点。

网友:
不是快了一点,是快的不得了

网友A:
听说xp用固态用不久会坏,是不是真的

网友:
太快了,都找不到鼠标了。

网友:
这么便宜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xp用固态用不久会坏,是不是真的

xp当时只有机械硬盘,所以没有对固态硬盘优化写入数据。

可以理解为,数据重复写在一个区域,很快就把闪存写死了。

win7对固态有优化,平均在多个区域写数据,那么固态硬盘就没死的那么快了。

网友:
8G有点小了,你装什么系统呢?

网友:
8G有点小了,准备装什么系统呢?

网友:
这么小的硬盘能装什么系统呢?

网友:
硬盘太小了,你想装什么系统呢?

网友:
老板好,还有光驱

网友:
xp用得还顺手吗,有一xp华硕小本就用来上老版酷我免费下载和听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xp用固态用不久会坏,是不是真的

坏了数据就丢了

网友:
我的一个老本也想装第二块硬盘,可惜是IDE接口的光驱,买个IDE转SATA的光驱硬盘接口就要五十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xp用固态用不久会坏,是不是真的

没问题,xp办公主力机,五年妥妥的

网友:
这么多病毒啊?哪来的??

网友:
8G?能装什么系统?

网友:
我说怎么回事呢,我的回复一直不出来,原来拉走审核去了,这下好了,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好像我在捣鬼似的

网友:
回复了这么多楼层,却没给算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