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我这KIOXIA铠侠U366 128G闪存芯片怎么是ES版??

楼主(2022-08-24):
写入速度步行,特别是4k速度没法看。
4k速度没法看。

不过重点还不是这个,原厂颗粒。
原厂颗粒也玩ES版?

ES什么情况?
出现在别家倒是无话可说,可是这是自家啊?

网友A:
软件识别问题罢了,实际上是2CE BiCS4

网友:
没事儿,正常
反正铠侠卖的颗粒比自家用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问题罢了,实际上是2CE BiCS4

咦居然是识别错误?
2CE BiCS4全称是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居然是识别错误?
2CE BiCS4全称是啥,怎么理解?

自己去flashmaster或者flashinfo查下ID就知道了,这个是bics4的ID
东芝u盘一般是双贴tsop颗粒,那么应该是两片9t24

网友B:
看我的es片全新加速卡全新2d slc真正的狠货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es片全新加速卡全新2d slc真正的狠货es

50nm英特尔2d slc单颗4g 4ce 4die的狠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问题罢了,实际上是2CE BiCS4

那这个ES还是ES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ES还是ES咯?

大概率不是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