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诺基亚充电器AC-19C

楼主(2022-08-24):
一个诺基亚的充电器,插电没有输出,拆了看看。

▲造型有点小蛮腰的感觉,USB口在侧面。

▲插脚附近两边有镂空

▲飞宏代工的,这厂商代工的电压质量都不错,输出5V 550ma有点鸡肋了。

▲电磨直接切了看看,内部空间蛮大的,零件看起来没几个,板子生产日期2018年28周。

▲开关管用的是华微电子的4611HT

▲电路板背面还有不少元件,还有个驱动IC。

▲BBCH还是8BCH不得而知,貌似查不到资料。

▲USB口的钢印,Goldconn啥意思?狗的康?
最后扔乐色桶了,五福半安不值得修,充电器一抽屉的,坏了直接扔。。。

网友:
东莞高端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oldconn

网友:
坏了也不分析一下原因,也许只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
飞宏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小电流的充电器带USB灯,小风扇之类的还可以用。

网友:
放很多人那里这是个宝贝,要修要研究要跑电路图要物尽其用...
大佬这里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用,手机做热点时,插着这个,不发热、不掉电。且牌子货,干扰少。

网友:
东莞市寮步镇泉塘大岘地工业区,东莞做电源的大把工厂

网友:
原端反馈 渣渣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着还是很不错的,扔了太浪费了。

网友:
充电器还是很不错的可以用于其他设备上

网友:
一代机王就不在了

网友:
这个造型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小电流的用场还是蛮多的。

网友A:
你是二十四小时插着的吗,这么容易坏吗,正常来说很少坏的啊,而且才几年时间

网友B:
智能手表上正在用这个型号的,电流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手表上正在用这个型号的,电流正合适!

智能手表充电管理电路在表内,充电电流几十ma,你用5V2A充也是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二十四小时插着的吗,这么容易坏吗,正常来说很少坏的啊,而且才几年时间 ...

捡来的,第二次插上就没输出了,图中的R11电阻烧了,虽然诺基亚的充电器皮实耐用,但再好的产品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