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点亮了个儿童手表屏幕,排线号OSF1443301V1,留档

楼主(2022-08-24):
之前pdd嫖得儿童手表,大佬们都在刷固件,我也没玩明白,一直吃灰,想了想就算玩明白了又能干啥,也是没用,还不如玩玩屏幕,开始找资料

基本无图,拆了懒得装了,这个屏很有意思,实际26p,但是丝印标得8-33,33p,1-7空,1.44寸,128*128,基本资料就这些,深水宝找资料(大佬们可以通过chip size找,我没卡尺没库,只能通过chipsize确认驱动)

开始关键字一通找,反正就是没找到,然后看着这个有意思得排线形状,用了一波骚操作,直接通过淘宝得商品识别搜索到了很多类似得,但基本都是维修用得,只写排线号照片,没有PIN和IC信息,最后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个有信息得,商品链接就不放了

驱动GC9106,找手册这个要积分那个要积分,愣是没能下载下来一个,直接arduino库搞吧,最后也没电亮,想到搜索时很多都兼容ST7735,查了下ST7735的手册,尺寸基本对的上,然后换成ST7735的代码,妥了

驱动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库不熟悉的原因,这个屏有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尺寸时128*128,但是实际显示的并不是从0*0开始,得从2*3开始,有空再研究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Arduino_GFX_Library.h>
// #define DF_GFX_SCK 36
// #define DF_GFX_MOSI 37
// #define DF_GFX_MISO GFX_NOT_DEFINED
// #define DF_GFX_CS 34
// #define DF_GFX_DC 35
// #define DF_GFX_RST 33
// #define DF_GFX_BL 21
Arduino_DataBus *bus = create_default_Arduino_DataBus();
Arduino_GFX *gfx = new Arduino_ST7735(bus, DF_GFX_RST, 0 /* rotation */, false /* IPS */,130,131);

void setup(void)
{
  gfx->begin();
  gfx->fillScreen(BLACK);

  gfx->setCursor(30, 60);
  gfx->setTextColor(RED);
  gfx->println("Hello World!");

  gfx->drawRect(2,3,128,128,RED);
  gfx->fillRect(3, 4,10,10, GREEN);
}

void loop()
{
}

网友:
会点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我也没玩明白

楼主:
可能能刷成一个正常手表,打电话,真搞成了也没人用,也就是个库存垃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能刷成一个正常手表,打电话,真搞成了也没人用,也就是个库存垃圾 ...

我之前刷完固件的也有死机、自动关机的问题,卖家估计就像骗人充值割一波韭菜,并没有想让你能长期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刷完固件的也有死机、自动关机的问题,卖家估计就像骗人充值割一波韭菜,并没有想让你能长期用下去 ...

他们割别人韭菜,数码之家割他们韭菜

网友:
谢谢分享
也有几只儿童手表屏,有空玩时参考一下

网友B:
好像可以跳过二维码扫描使用自己的卡
一般是把内置卡取出然后
第一种是点击二维码6次,然后长按开机键
第二种是二维码界面 按2次或三次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跳过二维码扫描使用自己的卡
一般是把内置卡取出然后
第一种是点击二维码6次,然后长按开机键

主板都分尸了,没的试了

网友C:
点屏的都是大牛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屏的都是大牛 谢谢分享

电平的都是闲的蛋疼的,出产品的才是大牛

网友:
有个坛子的儿童表,看看能否参考学习

网友:
精神可佳,打个call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平的都是闲的蛋疼的,出产品的才是大牛

哈哈 那也得有大牛的技术 。都是大牛 出产品的不是老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