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舵向控制器八角芯片特别容易坏

楼主(2022-08-25):
就是舵向控制器,也是无刷电机调速器,这个黑色的八角芯片特别容易坏,有没有知道型号的,这个被打磨了

网友A:
ne555 不容易坏吧

网友:
X宝上按封装和用途搜,然后一个个对原理图,打磨的一般都只有这拌饭了

网友:
ne555很耐操的吧

网友:
找个555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个8脚的单片机,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
NE555真是好多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 不容易坏吧

不应该是555,这个是发出pwm脉冲的

网友B:
555也能发出pw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也能发出pwm吧

这我就不懂了啊,555我有,要不然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555,这个是发出pwm脉冲的

明显555,一个4148二极管改变占空比的 ,单片机不会有这么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