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问下手机冲电器的问题,原装的充电器没了,用的别的可以不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2-08-25):
二个同样型号的手机,原装的充电器没了,那用的别的充电器.5V1A和5V2A的
一个手机5V2A的比5V1A的充的慢也充不满,只能充到50左右,同样的时间一个能充满
问朋友拿了二个充电头,一个是华为的5V2A或9V2A或10V2.25A,另一个是小米的5V3A,或9V2.23A或10V1.67A
可以不以给手机充电
像小米的5V3A,或9V2.23A或10V1.67A,给手机充会不会充坏?输出大啊

网友:
只要是5V手机充电器都能给现在的手机充电,只是不同的充电头不同的快充协议,先看你的手机充电协议,和充电头快充协议符合就可以快充

网友:
二个同样型号的手机,原装的冲电器没了?

能在地上同时捡到2台同样型号的手机,不错啊。

网友:
不能,要把手机也弄没了,如果弄不没就包邮免费寄把山芋扔给坛友

网友:
冲电是冲电,充电是充电

网友:
都可以,就是充电快慢的问题

网友:
你跟你朋友拿的两个充电头,都可以充手机。5v2a充你手机充不满 的,我估计你手机有点问题。

网友:
5V 的应该是都可以,只是没有快充,配套手机的可以快充。如果5V2A充不满就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5V1A是最基本的

网友:
我父亲的HTC充电器,就成了我家公用的充电器。华为,中兴,小米都用它充过电。

网友:
5V1A祖传,还有不支持的吗?

网友:
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电源。

为什么叫充电器呢,因为它有协议,因为有协议,

所以这个电源才会叫“手机充电器”。

因为每个手机厂商的协议还不同,所以还会叫“XX手机充电器”。

既然有不同的协议,那么充电效果不一样也就正常了,否则他们也没必要用不同的协议。

网友:
一般默认电压5v
qc2.0 是9v充电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把手机扔论坛,省去了无数的麻烦,很好。

网友:
最基本的5V1A或者5V2A都是可以充的,就是速度慢一些。更高电压的也是先用5V连接,激活协议识别电路或者芯片,随后如果协议通过,就跳到高电压。

网友:
看到充电器上的高电压大电流不要害怕,都是要有协议握手成功才能输出的,不会直接输出弄坏你手机的

网友: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

网友:
使用与原机充电器性能基本一致的充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
5V充电器是当下主流手机都能用的,正常都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