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新人首帖~有道词典笔x3s粗略拆解

楼主(2022-08-25):
第一次注册这个论坛,第一次发帖,不懂之处请多多保函。

最近研究词典笔,手中有个有道词典笔x3s,想知道这个机器配置,奈何翻完全网,都没有完整拆解的,所以今天拆出来给大伙看看内部结构。

机器通过加热分离屏幕后可看到一块聚合物电池,1020毫安时,通过易拉胶固定

电源芯片是瑞芯RK817-5(有道2代词典笔同款电源芯片)

储存颗粒为江波龙(1g+16g配置)

处理器为瑞芯RK3566

rk3566处理器参数

  拆解到处结束,首次玩这个论坛,不太了解规则,感谢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无论啥智能设备,就是一个ARM芯片叠加DRAM,一个Nandflash,就全了。

网友:
现在的玩意真简单了。

网友A:
这个东西是个专用系统通过图像识别来翻译的吗?

网友:
很关键是软件,卖的除了词典,还有智能识别算法。

网友:
这是扫描识别吗!

网友:
没玩过,不知识别率高不高

网友:
手机扫描也能翻译

网友:
才识庐山真面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外表比较简单,内部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B:
扫过能存储吧?省得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个专用系统通过图像识别来翻译的吗?

就是一个摄像头识别字体,跟手机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过能存储吧?省得输入了.

通过扫描单词,跟本地词典数据库对比,就可以看到扫描单词意思和读音。同时也可以连接手机,扫描实时显示。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手拿扫描机

网友:
本地识别正版字库值钱,中文包字库文件至少好几百兆,加上纠错词库等算法。传感器应该是微距摄像头,录入到主控识别文字存储。

网友:
卖的是软件,硬件只是个外套而已。

网友:
这东西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这功能手机也能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