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铝片贴膜,铝基板原来如此啊

楼主(2022-08-25):
什么也拆不到

电感强拆还坏了,哈哈

铝基板原来是铝片贴膜啊

网友A:
用打火机烤烤就能拆。

网友:
这玩意拆或者焊都是用恒温加热台来做最好,放平台上热到焊锡化掉直接就可以把元件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打火机烤烤就能拆。

没打火机啊,哈哈

网友:
这是不是属于暴力拆解了,大力没出奇迹

网友:
恒温台  电熨斗  热风枪吹背

网友:
你这不是修复,是肢解

网友B:
拆这种最佳方案就是热风枪,恒温平台。用电洛铁就不好拆了。

网友:
恒温加热台,你值得拥有,当你用加热台拆,就跟捡豆子一样简单。实在没有,也不想花钱,弄个机械电饭锅的保温片,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这种最佳方案就是热风枪,恒温平台。用电洛铁就不好拆了。

啥也没有,就一把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也没有,就一把钳子

煤气灶有吧?

网友C:
实在不行,放煤气灶上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放煤气灶上也行呀。

煤气灶那么昂贵的设备更没的了

网友:
这就是把柔性PCB贴在铝板上!

网友:
这玩意就是铝板上加一层薄薄的电路板?

网友:
TB有 10多元的,恒温加热平台。。

楼主:
哈哈,这个真没有

网友:
恒温加热台

楼主:
我要是有恒温加热台的话,早去干烤串了,还在这里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