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DC P4500 2TB拆解

楼主(2022-08-25):
某鱼低价收了块坏的P4500 2T固态,拆了给大家看看卖家还送了个转接卡

拆的过程就不拍了,两颗螺丝而已
不亏为牙膏厂,到处都是牙膏

简单清理一下,正面6颗 29F01T2ANCMG4 L06B,单颗128GB,不过这个盘应该是用的TLC模式,也就是192GB

主控和缓存

背面4颗 29F01T2ANCMG4,2颗29F64B2AMCMG4

网友:
谢谢分享,容量过大的.

网友A:
把它修好吧-----拆颗粒太暴殄天物了。期待你的下一个修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修好吧-----拆颗粒太暴殄天物了。期待你的下一个修复帖子!!!

这个难度极大。

网友:
都吹下来,量产做U盘

网友:
U2口的,维修可能性几乎为0,除非是供电部分的故障还能搞搞
如果不是电路故障拆颗粒换板子吧

网友B:
10颗128G,2颗64G
L06B MLC容量1408G
B0KB TLC容量:2112G

颗粒容量利用的挺充分的。

网友C:
HPE,HP服务器上面的

网友D:
如果拆来做U盘确实有点可惜

网友E:
矿渣吧,无法修复只能拆颗粒,颗粒P/E还剩下多少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渣吧,无法修复只能拆颗粒,颗粒P/E还剩下多少是个问题。

矿渣是肯定的,不知道搬个板子还能活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E,HP服务器上面的

估计是挖矿的,外观伊拉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拆来做U盘确实有点可惜

想着搬个板看看,不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颗128G,2颗64G
L06B MLC容量1408G
B0KB TLC容量:2112G

感谢大佬来捧场

网友:
某鱼上这种盘不少,价格各有不同。不过这盘真是被牙膏厂物尽其用。再经过矿老板摧残之后基本上没啥寿命了

网友:
这货拆F做U盘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F:
我上次见L06B-B0KB而且不同容量混贴的还是在嗨片盘上。
只能说牙膏厂太会了,企业级都敢这么玩。

网友:
看接口怎么像服务器接口呢

网友:
我刚拆了一个 P3520, 颗粒 29F64B2AMCMG2(L06B), 只能用 AMCMG3 的固件开,512G显示35个坏块, 用自已颗粒的和免掉速的L06B固件都显示太多坏块。而且速度好慢,平均只有100多M, 跟海力士的512G 颗粒差不多,还是mlc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见L06B-B0KB而且不同容量混贴的还是在嗨片盘上。
只能说牙膏厂太会了,企业级都敢这么玩。{:0 ...

其实牙膏厂一直这样啊,最新p5510也是混贴,所以最终同样大小的盘,牙膏厂原始容量比友商其实还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