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毛锂电钻 钻金属孔那么难

楼主(2022-08-25):
想在平开窗的不锈钢导轨上钻个孔,把我有的钻头从小刀到大换了个遍,钻的时候上半身使劲下压,最终也只钻出个小凹坑而已。是钻头不行还是我技术不行啊。海鲜牌算速锂电钻

感谢各位网友指点,决定买M43含钴2.8mm的钻头再低转速试试,届时再整点废机油点上润滑降温。再次感谢):

实操总结:M43含钴钻头只要不过热很快就钻透,酱油有一定效果,感觉是带盐分的液体都会有作用。但干钻也没问题,间歇性的钻

补充内容 (2022-8-29 14:45):
钻时前10秒内可能只有一点铁屑,因为钻头头部是锥角120°,刚开始钻时主切削刃并没有接触金属,等10秒左右主切削刃下沉起作用后会很快钻透金属。

网友:
钻头垃圾,或者电钻反转了

网友:
买专用钻头,普通的铁钻不行,新的能打1,2个

网友:
一般都是钻头的事。或者是楼上说的,钻头在反转。

网友:
用钴钻头试试。

网友:
电钻不转是电钻的事,电钻不钻是钻头的事

网友:
20V锂电钻+天工钻头,工件滴白油。

网友:
我记得钻金属都要低速+压力,当然像上面大家说的钻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要用专门的不锈钢钻头 那是含钴的 硬度高

网友:
主要是硬度的问题

网友:
钻头要买不锈钢专用的

网友:
钻头是一方面,手法也很重要,首先电钻要稳,不能摆动,所以对同心度要求高,转速要控制好,还有压力,我的理解是,一上来压力就要给足,否则打出小坑之后就更难钻动了。

网友:
若果钻头是合适的 那就是锂电钻钻速不够 下压力不足

网友:
含钴钻头一钻一个准,最好是用全新钻头或者自己磨制一下很好钻,1000转钻透2mm不锈钢板也就三秒钟吧,根本不用多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专门的不锈钢钻头 那是含钴的 硬度高

光有上好钻头,只有婴儿手,也不行啊!!!

网友:
钻头很重要,但听说还要加点什么神仙水。

网友:
反转不至于,能来数码之家的,这点辨识力  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用上工的含钴麻花钻,东成的双速电起子,钻1.0mm的的不锈钢,掌握好了很轻松,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掌握不好,打不动

网友:
锂电手电钻功率不够,当然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