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飞利浦PQ226剃须刀镍氢电池如何换成锂电池?

楼主(2022-08-25):
飞利浦剃须刀,电池不行了,拆下来是镍氢1.2V电池AAA,,寻思怎么换成3.7V锂电池,,电工小白,想通过串联3个IN4007,,降压2.1V行不行?或者串个电阻实现,,,锂电池用5V1A手机充电器就能实现,

网友:
这样更换以后正常刮胡子没有问题,关键是充电会出现问题,最好还相同型号或者相同性能的电池比较好。

网友:
换不同的电池充电部分肯定也得换掉

楼主:
充电的话.,直接在USB口 ± 接锂电池,,,插插充电器就能充,

网友:
用IN47007的话要两并两串二级管,因为工作电流太大了发热,我改的理发器就是这样操作的,18650电池取下来充电,给小孩子理发一次用电量50maH左右,这是我理发一次后再用充电器充电测出来的电量,所以不用经常充电

网友A:
二极管在不同的工作电流,有着不同的压降幅度,你串二极管工作时不一定能达到1.2V的。

就别串二极管了,看工作电流,选用适合电流的1117稳压吧,选用1.2V或者1.5V的都可以,
用降压方式比串二极管更安全可靠。

再就是买块4056充电板(就1元2元的),塞里面,凿个充电洞方便充电。
不过就不防水了,小心清洁时被水泡了。

另外,不推荐锂电改,锂电截止工作电压是2.9V左右,
用在1.2V工作环境,没有保护很容易就过放损坏电池。
推荐用磷酸铁锂,耐过充过放,实际应用更加皮实些。

网友:
我用1117改过一个装电池的鼻毛修剪器,发热量挺高的,要加散热片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用一节铁锂电池,3.2V的,不过电压也有点高

网友:
为什么不检查电机是多少伏的?如果原来的电池是升压使用的,可能不需要考虑降压,直接跳过升压电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在不同的工作电流,有着不同的压降幅度,你串二极管工作时不一定能达到1.2V的。

就别串二极管了,看 ...

4056的电流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