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门开了一天!

楼主(2022-08-25):
冰箱门开了差不多整整一天!(幸好是保鲜层!)
可能一个是门没关好,然后被风一吹,大开门!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能耗增加了。。食物不新鲜了。仅此而已。

网友:
空气进去,然后到处是冰,只有断电,彻底除冰,运气不好的,还会把门封条弄坏。

网友:
大风吹,在室外?

网友:
昨晚冷藏室因为抽屉没关好,导致门没完全关上的路过。。。有些东西解了点冻,把抽屉拿出来擦了下水,冰箱调个急冷(定频冰箱也没啥意义,开了整晚了)。

网友B:
关冰箱里的大象跑了

网友:
刚好可以洗洗刷刷。冰箱都是比较脏的。

网友:
食物会坏,费电,对冰箱没什么伤害

网友:
考验压缩机啊

网友C:
前几天老冰箱冷冻室的密封条不严,里面结了许多冰,正在琢磨解决方案。

网友:
冰箱内的温度和室内温度接近一致,耗电量增加,仅此而已

网友:
打开的那里面不冻了,不知道有没温控,打开那个里面有温控的话,冰箱应该会一直制冷尝试达到温度吧,像开空调一样

网友:
除了耗电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冰箱里保存的东西有没坏,没坏的话就啥也没事,冰箱功率不大开一整天也耗不了多少电费

网友:
当空调用了?那要把冰雪的屁股放外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耗增加了。。食物不新鲜了。仅此而已。

老鼠、蟑螂,小猫,小狗,走进去。
里面的冻肉逃走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老冰箱冷冻室的密封条不严,里面结了许多冰,正在琢磨解决方案。

60度热水泡几分钟,软了清洁后在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冰箱里的大象跑了

真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度热水泡几分钟,软了清洁后在装上

多谢指点!

网友:
电费蹭蹭地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