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幼儿园分享的萤石云怎么用电脑看

楼主(2022-08-25):
孙子上托班了 老师每天通过微信把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共享给家长  用手机微信看一切正常  但用电脑微信却看不成   请教大家我该怎么做?   先谢谢啦!!!

这是老师共享的链接:https://i.ys7.com/statich5/devic ... d6276c7ee24&enc=0#/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安装萤石的插件呢?

网友:
PC端对小程序不是完整支持的,看不了就是不支持

网友:
电脑下载一个萤石工作室,登录同一个账号试试?

网友:
下载一个vcl播放器

然后 左上角菜单选媒体->打开网络串流

然后输入https://hzhls05.ys7.com:7993/hcn ... 274bbd67d6276c7ee24
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不装个安卓模拟器,然后电脑上看吧

网友:
问问老师为啥摄像头不拧一下,把墙面替换掉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安装萤石的插件呢?

装了插件也不行     在win7   win10上都试了

网友:
前面有坛友说了,装一个安卓模拟器吧。

网友B:
补充一点,这个在线监控本质上是媒体串流,使用的是M3U8格式,目前大部分的电脑浏览器并不支持这个格式,所以就导致无法播放,我提供的方法也只是用支持的播放器软件进行播放,你安装n3u8的浏览器插件也是一样的效果
最后,哪个地址是从你给我的页面分离出来的,可能通过论坛处理出现了偏差,你可以鼠标右键点击复制连接复制,也可以复制下面这个
https://hzhls05.ys7.com:7993/hcn ... 274bbd67d6276c7ee24

网友:
萤石云的电脑版本“Ezviz Studio

网友:
题主就有一个分享的连接,没法用客户端登录查看把,幼儿园也不会把所有班的视频都发给家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这个在线监控本质上是媒体串流,使用的是M3U8格式,目前大部分的电脑浏览器并不支持这个格式,所 ...

关键是最后那个网址是怎么弄出来的 ?

网友:
这个是你给地址

然后再播放器上点右键
看明白了吗检查或者审查不同的浏览器叫法不一样

这个就是播放器的标签,后面的src里面跟的就是地址
这个方法应该对你比较简单,也比较好理解
https://vshare.ys7.com:4443/hcnp ... 274bbd67d6276c7ee24

网友C:
这个其实很简单,浏览器安装M3U8 finder and HLS player扩展,然后,直接打开这个地址就能正常播放。 测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很简单,浏览器安装M3U8 finder and HLS player扩展,然后,直接打开这个地址就能正常播放。{:013: ...

今天的萤石云  https://i.ys7.com/statich5/devic ... aca16e8&enc=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的萤石云  https://i.ys7.com/statich5/deviceVideoShow/index.html?uuid=9cb741a3d195460ba6c4c9447 ...

你发这个连接手机上,通过浏览器能直接打开看的,电脑上,安装这个扩展后,打开这个网页,点上那个扩展图标,就能播放

网友:
可以放的!

网友:
复制这个媒体地址,用PotPlayer就可以播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