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日本本土松下TX283D2寒地机,双转子旗舰压缩机

楼主(2022-08-25):
空调外机

外机型号参数 Panasonic Eolia CU-TX283D2

蒸发器三排管,每排14对

室外风机

化冻加热管

四通阀

膨胀阀

压缩机Panasonic 9RD138XBB21

压缩机牛啊,双转子,和国内三匹旗舰机一样,国内3匹旗舰机也是138的,只不过是R410
用的5RD.

网友:
这个牛逼了,三排散热器,1.5匹?

楼主:
日本官网制热次旗舰机

网友A:
和前段时间某个拆友拆的一样一样的,只是你把压机的衣服扒了,让我们能看到鸡鸡真身了,赞一个!

网友B:
寒地机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前段时间某个拆友拆的一样一样的,只是你把压机的衣服扒了,让我们能看到鸡鸡真身了,赞一个! ...

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看一下真材实料,选择有个参考

网友C:
问题来了,一台美的空调R22定频机,买来就不太冷,看到外机风扇出风也很大,内机也有凉风就是不够冰。外机高压管凝露,低压管凉。空调正常排水,真难办,冷媒压力低压有0.5MPA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寒地机是什么东西

在日本叫寒地机,零下25度下也能正常制热,适合北方无供暖用户

网友:
做工好,舍得用料,高价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一台美的空调R22定频机,买来就不太冷,看到外机风扇出风也很大,内机也有凉风就是不够冰。外机 ...

拆坛你不拆机上图,拆友们怎么帮你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一台美的空调R22定频机,买来就不太冷,看到外机风扇出风也很大,内机也有凉风就是不够冰。外机 ...

测一下内机出风口温度一般在12度左右,就是正常,是否你房间面积大了

网友D: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就实在,要是放到国产产品里,价格能起飞不

网友:
能说下多少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就实在,要是放到国产产品里,价格能起飞不

做工和用料,放到国产品牌产品里,成本价格能起飞,成品价格用户接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日本叫寒地机,零下25度下也能正常制热,适合北方无供暖用户

看名字还以为专门给地板制冷的,看了解释,才知道是适合冬天极低温度的地方使用

网友:
寒冷地区机

网友:
做工用料号好啊,国内有没有同款购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一台美的空调R22定频机,买来就不太冷,看到外机风扇出风也很大,内机也有凉风就是不够冰。外机 ...

看描述空调似乎没有问题,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十一二度的话,从房间面积大、房间密闭性差、建筑物保温差、环境温度过高、层高过高等方面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质量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