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仪电子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2-08-25):
加热合格证,完美揭开

内部显示屏

没有用导线,用的是铜排

磁保持继电器没有型号

用料还是可以,不知道寿命怎样。

网友A:
这是一铁一铜嘛……省了这点成本不影响性能么

网友:
在范围内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是220V过欠压自动断电?

网友:
这玩意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是220V过欠压自动断电

网友:
装个有备无患嘛,虽说现在电网供电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外观是不是长我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铁一铜嘛……省了这点成本不影响性能么

铁片那叫镀锌铜,另一个长的像铜片是是分流器,本色就这个颜色,而且不能加镀层,所以看着像铜片。商家都会省成本,但唯独这个部位不会用铁片,毕竟铁片大电流发热巨大,有安全隐患的,厂家就怕发生安全事(特别是伤人)故找他们的麻烦,坏都无所谓,起火也是小事,就是绝对不能伤人。

网友:
继电器在哪里?

网友:
过压保护感觉还是有需要的。是否简单弄个压敏电阻接到漏保就可以?

网友:
带功率显示的不错,比单功能自复位的有意思多了

网友(2024-07-08):
最怕临界值抖动

网友:
做工不错,比杂牌强多了

网友:
很实用的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