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麦芒5手机电池鼓包了,把屏幕都顶起来了。。。

楼主(2022-08-25):
直接开干

电池,好在中框够结实,屏幕没有顶破

这胶真粘的真牢固,

拆下来了粘性还很大

搓成一团了,这是什么胶带,感觉比一般双面胶质量好多了,
有粘性但不化,

拆下来的螺丝,小配件。

等需要的时候再去买电池装把,

网友:
大肚电池引起的被迫拆机,最近的高温天气背不背锅

网友:
不用买电池,把别的手机电池移花接木就行了,那个旧电池保护板拆下来,然后再找一个别的手机的电池,给保护板连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主任的顶配苹果X,也是电池鼓包,把屏幕顶起来了,我给他放气后装回,后来他就自己买了电池换了。

网友A:
去售后换电池也不贵。

网友:
软包电池就这样特点

网友:
后置指纹的排线看上去很奇怪。。这是充分考虑到拆机后盖能分离多远做的特殊设计?

网友:
华为手机电池基本都会胀气。

网友:
估计电池过放了。

网友:
补帐篷布用的胶带,手上沾了也很难洗干净

网友:
这机子没必要去买新电池。我是用一个差不多的电池代换的。就是换电芯,保护板等还是原来 的

网友:
鼓包顶开正好省拆换块新电继续使用

网友:
之前用过的华为还好,三星的鼓包厉害

网友B:
手里两个旧手机也是鼓包了。换电池不值当,用针刺破外皮放完气继续用。

网友:
我店里换电池的基本是华为 荣耀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两个旧手机也是鼓包了。换电池不值当,用针刺破外皮放完气继续用。

容易有安全隐患,而且进空气了以后,会逐渐起疙瘩,然后变硬,撑不了多久的,可以的话,用原装保护板再找一块正常的手机电池拼起来,要注意电压4.2V/4.35V/4.4V

网友:
手机电池鼓包,无形中就预开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售后换电池也不贵。

手机不值电池钱

网友:
这机子没必要去买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