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科HKC 一体机Y24A080W拆机

楼主(2022-08-25):
惠科HKC 一体机Y24A080W拆机:
第一先拆掉底板支架的螺丝,都是十指螺丝头,一个螺丝批拆完所有的螺丝
第二拆掉后盖的螺丝,全部六个,后盖取下的方法是向下一拉就是取下来了,这个设计装拆还是方便,因此升级内存和硬盘,cpu也可以升级。
第三拆显示屏后盖,走了很多弯路,特别难拆,从底部的开口处插入划片,请原谅我的划片,是抽风机孔内的异物关闭片,插入后用力向两边划,然后就吧后盖底边划开了,然后是两侧塞入划片,一侧一侧地划开,已经划开的用塑胶片等塞住,防止划另一边的时候,已经划开的部分又合上了,
第四拆显示器的顶端,先划中间向两边划,然后一台后盖就起来了,胆大心细就好,忘记了本来就是屏坏了,随便拆
通电看我拆下的屏不良,还是和未拆机一样,说明拆卸的方法是对的
只有等买个屏换上试试了

网友:
散热比我那个同方的一体机好多了。

网友A:
一体机的硬件发热对屏幕还是有影响的,我楼下的快递柜屏幕有时也会被太阳晒黑屏等太阳下山又恢复正常。

网友B:
这个不好升级,所以我一般不玩一体机

楼主:
拿过来屏膜下面显示异常,初步分析是屏坏了,拆开后拿给几个道友看看到底是不是屏坏了,买个屏换上会不会好?

网友C:
虽然我也有一体机,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一体机,一来不好拆,二来升级也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也有一体机,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一体机,一来不好拆,二来升级也不便。 ...

显示屏裂了,撞到右下角了,后来让别人看的时候,从顶上看向下面可以看到右下角有黑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屏裂了,撞到右下角了,后来让别人看的时候,从顶上看向下面可以看到右下角有黑印 ...

我们单位有几台一体机,也是屏幕给弄破了,换屏都要一千多,而台式机用的液晶显示器就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升级,所以我一般不玩一体机

老板小孩用的,显示底面有一长条显示异常,就图片手指的部分,帮忙拆开看下什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有几台一体机,也是屏幕给弄破了,换屏都要一千多,而台式机用的液晶显示器就便宜多了.... ...

要是贵的话,只有插个外置显示器将就用了,这钟窄边框的,好看不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硬件发热对屏幕还是有影响的,我楼下的快递柜屏幕有时也会被太阳晒黑屏等太阳下山又恢复正常。 ...

液晶黑屏得70来度吧,阳光这么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黑屏得70来度吧,阳光这么狠?

应该说是散热不好,主板过热导致显示屏黑屏,或是CPU过热保护了

网友E:
我后面装过的一体机,后盖可以单独拆卸.用matx小板,超薄风扇之类.性能不错.就是尺寸只有24.没有我想要的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后面装过的一体机,后盖可以单独拆卸.用matx小板,超薄风扇之类.性能不错.就是尺寸只有24.没有我想要的27 ...

这个还要看接口

网友F:
有个iMAC一体机,屏幕大的要死,硬件烂的一逼,不知道怎么才能改为纯显示器作为笔记本的第二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iMAC一体机,屏幕大的要死,硬件烂的一逼,不知道怎么才能改为纯显示器作为笔记本的第二屏幕? ...

看下显示屏的型号,网上淘一个显示驱动板,让老板给你装上配套屏的软件,接上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G:
适合开店用,家用不是租房大家伙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适合开店用,家用不是租房大家伙才是正道

是的,这个不怎么占地方

网友:
用带T的CPU还行吧,台式机的功率太高了

楼主:
现在屏坏了,不知道哪里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