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卡住不动,强制关机重启可用

楼主(2022-08-25):
1.电脑开机死机,鼠标键盘动不了。关机也关不了,拔电源才能关机,重新启动后可用。2.在这之前电脑用着就黑屏,也关机不了,后来修了CPU或者主板的电容后或者清理了灰尘不黑屏了,但现在出现第1种故障。送电脑城检修说主板,usb接口都没问题,师傅怀疑鼠标键盘坏了或者主机插了太多USB(无线网卡,加密狗)导致,换了新的鼠标键盘还是没用。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卡住鼠标关不了机先一般按住开机按键不放也能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住鼠标关不了机先一般按住开机按键不放也能关机。

关不了,只能拔电源强制关机

网友:
建议替换各个部件 看是哪个坏了

网友:
一般先从装系统,排除系统没问题在找硬件的原因

网友:
长按四秒以上都关不了?那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显然主板问题了。。。

网友:
系统重装看看 不行基本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固态硬盘有坏块了,我碰到过一样的情况,smart表都正常,但扫坏块就露馅了有红快,换完电脑就正常了。可以用HDTUNE慢扫试一下,最好还是清空硬盘,用跑圈软件跑5圈

网友B:
被别人修过了还是不行,就用一锤子搞定吧.不同维修人员的能力差别巨大,不知道给你动了啥.给你说维修CPU,那就是纯粹胡扯,CPU能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别人修过了还是不行,就用一锤子搞定吧.不同维修人员的能力差别巨大,不知道给你动了啥.给你说维修CPU,那就 ...

清理了cpu灰尘.主板的电容修了下

网友:
先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吧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如果长按电源键都不能关机的话,主板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排除法解决,一样一样试

网友:
买新的,为gdp作贡献,或者海鲜市场淘个主板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啊
不行肯定就是主板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下,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檫,檫一下,再把主板纽扣电池扣出放下电,再装回去。

网友:
优先考虑市电问题,加稳压器,机箱加地线

网友:
可以介绍下你的电脑配置吗?主板内存cpu显卡以及接的各种外设,系统是win7还是win10?这样有了具体点的了解才能给你出个检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