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成功修复佳能单反相机电池LP-E6

楼主(2022-08-25):
近日发现单反电池充不进电,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先后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见效:
1、按网上所说的“停10秒充20秒,间歇多次”,历时5分钟,无反应。
即便是掐着秒表精确计时,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此方法失败。
2、按网上所说的“包裹电池冰冻,再充电”,无反应。
先用吸水性好的餐巾纸包裹,再用封口塑料袋密封,放冰箱里冻了两天,自然升温并擦拭干净水珠后充电,充电器指示灯还是狂闪——失败。
后来想了下,会不会是长时间未使用导致电池过放电,因而保护板起效,无法充电?
顺着这条思路将LP-E6进行了拆解,里边挺简单的:一块充电保护板,两节18500电池。
祭出大杀器电烙铁焊下电池组与保护板之间的连接,可怜的LP-E6,身首异处了。

看着连接两节电池的镍片嘿嘿一笑(也就此埋下了祸根),这还不简单么?直接充单节电池呗——搞定一节换一节,两节都激活了,电池也就修复了。
翻箱倒柜找到个老充电器,5V500ma的,咔嚓一剪刀剪掉充电头,用万用表分一下正负极(其实不需要,线上有标识)然后直接焊接到电池上,利用插座的开关来控制充电器对电池的充电。
一切忙完后抽根烟,压压惊。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抽完烟回来就闻到一股久违的焦糊味
不好!肯定是充电器或电池有问题!!!
断开电源摸了摸充电器,烫手!
再仔细一看电池,我的天!人家是串联不是并联!也就意味着我刚才充电完全是极性反了!!!!
还好时间不长,赶紧焊下接头换个边,再来。
这回就顺利了——一节充满充另一节,两节充完焊保护板
保护板焊上后接LP-E6的专用充电器。
看着有节奏一闪一闪的充电指示灯,OK,彻底搞定!!!!

网友:
这个电池保护板不会断电锁定吗?

网友:
停10秒充20秒这是什么道理?放冰箱里又是什么道理?

网友A:
那么大的字7.2v!!!!
另外,不用焊下保护板,直接跳过,对电芯充电就好了!
其实可以顺便测下内阻,放个容量,换个电池之类的

网友:
18500,我一直以为壳子里面装得是14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字7.2v!!!!
另外,不用焊下保护板,直接跳过,对电芯充电就好了!
其实可以顺便测下内阻,放个 ...

+1

两节电池分别充到高点的电压, 比如3.5v以上, 只要两节一致即可,然后用官方充电器充.

网友:
低压保护了,导致充电器无法充电,将电芯充到3.2V以上基本就恢复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电池一样的故障,回去拆开试试

网友:
这种两个装的相机电池,一段时间不用就会无输出,我有个奥林巴斯的也是这样

网友:
保护板认为电芯电压太低不给充电了……

网友:
时间长了几乎都会坏掉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电池保护板是带锁的。

网友:
先把帖子怎么插图片研究一下

网友:
18500,买两电池换了呗

网友:
是原装佳能吗?竟然没锁?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而且开始都是用的些什么老掉牙的民间偏方啊。
自放电导致的低压保护,补充电超过保护电压即可,串充不行就单充。不过如果是用的太多或放的太久的电池,所谓的激活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化学电池是有“寿命”的。前段时间去开摄影器材店的朋友那里玩,他整理出一塑料袋库存积压电池要往垃圾箱里扔,有原装进口带包装的,也有不同国产品牌的。我想拆锂电芯用就挑了几块看上去是18500或14500电芯的,回来连上+、—极简单充了下电,貌似也都激活了。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卖相机时当赠品,他说老电池很可能用不住,当赠品白送不一定落好,弄不好反而会砸牌子,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

网友:
我前两年电池也有不充电毛病,后来发现是通信的两个触电问题

网友:
这种处于保护状态的电池,量一下电压,如果死透了,直接换芯,如果只是电压低到刚好保护,绕过保护板对电池充电一会就行。什么冰冻火烤之类的偏方都不可信。

网友:
1年前拆过一个 ,2个电池一个没有电压,一个正常3.7V,原来准备直接换电池,但手上没有点焊机,把好电池保留,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
这是18500啊,比18650短,通用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