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海康威视HIKSEMI R32 U盘细探

楼主(2022-08-25):
偶知海康威视有个这么一个玩意儿的东西,于是狗东14块钱拿下,一探究竟。

这玩意到手外观做工还好,推拉阻尼手感不错。
外壳也好拆,指甲盖插缝里转一圈就行

打开后板后,U盘主板卡在塑料槽里,得把后屁股卡主主板的塑料卡扣拽开然后用指甲盖把主板扣出来,这样子就可以无损开壳了。

主控是is918,(非常奇怪,我chipgenius无法识别这个U盘,不知道怎么回事)。该U盘阉割掉了LED灯。

闪存应该是长存的,只不过这个标不认识,丢方力和翼浪群里问都说是黑片。。。

经典环节,跑速度。

“鲁大娘”跑分看上去还行

1g的hdtune曲线看上去惊心动魄
(1ghdtune混合读写曲线是我发现的一种比较有用的测试方法,可以根据曲线得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全盘写入曲线如图所示,稳定程度一般般。

某热心群友发来的图片,他手里有同款U盘,和我手头的一致,这是他发来的量产信息图。

目前来说,一般人搞不到此量产版本(某部落氪金除外),想量产长存版本的基本可以歇歇了。

PS(7.30量产的U盘,真的是新鲜出炉啊)

网友A:
只要有人能搞到CB10038版本的档案bin文件,我就能改出来
话说泄露配置文件不算泄露量产工具吧我手里最新的是10026

网友:
怎么做到14拿下的?

网友:
读写速度还不错啊,从哪里买的啊

网友B:
长存的黑片目前来看质量不如im两家的黑片,应该是现在良率不够过于拉稀的黑片才给u盘用,长存白片给朗科用作tf很多人反馈全盘不能撑过50次很拉,正片应该都是有特挑致钛拿到的

网友:
海康威视U盘,京东买了一个,用不久,就识别不了了,哎!
易捷这样的三线品牌,速度慢,但是一直能用,不坏,海康威视怎么搞的

网友:
海康威视U盘还真是少见

网友:
长存的黑片市面上比较少见,现在流行小片,尤其是手机用小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人能搞到CB10038版本的档案bin文件,我就能改出来
话说泄露配置文件不算泄露量产工具吧我手里最新的 ...

bin文件用什么打开?早就想动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存的黑片目前来看质量不如im两家的黑片,应该是现在良率不够过于拉稀的黑片才给u盘用,长存白片给朗科用 ...

朗科的tf卡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n文件用什么打开?早就想动手了

BIN我也不知道
我是改其他文件来兼容的,没有直接改过B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朗科的tf卡用的是什么主控?

手里头正好有个32G的朗科长存颗粒版,实测写入20m,读取88m,点序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存的黑片目前来看质量不如im两家的黑片,应该是现在良率不够过于拉稀的黑片才给u盘用,长存白片给朗科用 ...

真的这么不撑吗?50PE,3D QLC擦写数也应该乘以10吧,长存SSD用的3D TLC 乘以100的PE数都有可能,当年最最不济的16nm 平面TLC,镁光的黑片据说也在150PE以上来着。

网友:
以前移动冲话费送了个朗科优盘。用了十几年。除了速度慢,其他都o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存的黑片目前来看质量不如im两家的黑片,应该是现在良率不够过于拉稀的黑片才给u盘用,长存白片给朗科用 ...

我来简单争鸣一下,个人对朗科并无偏好,但是对长存还颇有好感。之前朗科出长存版TF的时候,第一时间搞了一张128G的,测下来写入45M左右,速度中规中矩。考虑到致钛SSD那动辄好几千PE的逆天写入寿命,一则为了支持国产,二则为了稳定可靠,尽管朗科长存版的TF卡明显要贵一些(比同容量的三星EVO PLUS TF还贵),也还是果断拿下。直到数日之前看到坛友说据他了解到长存白片的朗科TF卡很多撑不过50PE,直接背后一凉。虽说现在技术条件下,QLC似乎也不至于如此拉胯,但是某东朗科的长存版TF,长期以来不仅卖的贵,而且一直处于半缺货状态。要说半缺货是因为返修高不敢使劲铺货,卖的贵是因为返修成本高,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还是实践出真知,于是火速把某东本地仓最后一片朗科长存版TF收入囊中,顺便买了一个绿联的读卡器,卡25块,读卡器39块。虽然说卡的绝对价格不高,但是这个价格能买到同品牌64G的产品了(朗科32G的才18块,而且这两天还降到16块多了),加5块还能买到海康小黄鸭64G的卡,小黄鸭写入还是蛮快的。

在测试之前,简单设想一下,并不严格。假定某卡的擦写寿命的数学期望为50PE,且假定该卡擦写寿命数符合正态分布。根据概率理论,正态分布以数学期望为中心,3倍标准差为半径的范围内,集中了99.7%的积累概率。也就是说一般会以3倍标准差为边界截断,边界以外的部分认为是小概率事件。而小概率事件在一次实验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说明之前的假设有问题。
那么标准差应该取多少呢?考虑到PE数不可能为负,那么0 PE(即“开箱即损”)是一个自然的截断条件。所以3倍标准差半径最大可以取50PE,那么3倍标准差区间的右端点应该是100PE。如果在单次随机选取的TF卡的写入测试中,擦写次数超过了100PE,而卡保持完好,那就说明“在单次实验中出现了小概率事件”,由此可以反推出前提假设不成立。因为3倍标准差半径取50PE是在前述假设下最为宽泛的标准差选取方法,所以这就只能是数学期望的假设不对。

好,铺垫了这么多,实测一把吧~

先是卡和读卡器图片,卡背面的字体印刷质量颇为一般。

简单跑个速度测试,读77写15,相当平庸的速度。

使用 flash tester工具擦写一遍热热身,可见第一次全盘擦写和读取比较,结果正确,写入速度为12M多,读取为80M多。

然后正式测试开始,用一台7*24不关机的电脑挂了100多小时,完成了150PE的全盘擦写和读取比较,所有测试均未出现问题,读写速度也与第一次相当。
根据测试前的讨论,这个型号的卡其擦写寿命极大概率不止50PE。
仅就测试的这张卡而言,150PE,写入量为29.1G*150=4365G,已经超过4T的写入量了,卡片状态还比较坚挺。这样,除了长期连续录制视频用途外,一般用途应该是稳的了。长存颗粒的朗科TF似乎并没有翻车的迹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来简单争鸣一下,个人对朗科并无偏好,但是对长存还颇有好感。之前朗科出长存版TF的时候,第一时间搞了 ...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专门买一张卡来测,我就不专门测擦写次数,能用得久就最好,用不久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专门买一张卡来测,我就不专门测擦写次数,能用得久就最好,用不久也无所谓, ...

明明是来讨论问题的好吧~话说那个卡才25块,而且不是还能继续用么......

网友:
做工还行,但颗粒就。。。

网友:
拿了3个64G版都是长江的,看评论里还有hynix和镁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