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K240无线键盘接收器丢了,能改有线的吗

楼主(2022-08-25):
罗技K240无线键盘
朋友说接受器没有掉了,剩下键盘给我,网上有配,价格贵,购买没有意义,拆开看看
这个键盘可以改有线的用吗

网友A:
好东西,我用的是微软的无线键鼠。用惯无线的以后,你再用有线的,一万个不适应。由俭入奢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我用的是微软的无线键鼠。用惯无线的以后,你再用有线的,一万个不适应。由俭入奢易啊 ...

配件贵,不想买。

网友B:
你有罗技无线鼠标吗?如果是优联的,就可以共用一个USB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罗技无线鼠标吗?如果是优联的,就可以共用一个USB接收器。

给你说下,好像是有1个,但是好像不是优联的,回头测试下。谢谢

网友:
罗技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B:
如果是优联,你可以使用Logitech Unifying Software去配对(注意操作系统版本)。
https://support.logi.com/hc/en-us/articles/360025297913

如果不是优联,就换成Logitech Connection Utility。
https://support.logi.com/hc/en-us/articles/360025141574

另外,电池弹簧要除锈。

网友:
也有一个无线键盘,和你的情况一样,到现在还扔在那。

网友:
无线键鼠主要是方便用,

网友:
改还不如你去买个苹果有线二手

网友:
配件还是有用的,主控用来diy机械键盘

网友:
罗技的产品质量不错谢谢拆机

网友:
罗技 优联接收器 ,30块钱一个
一个接收器就能匹配多个设备一起用,方便

网友:
改有线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还得换个主控?不想买接收器就别折腾了

网友:
买个接收器匹配一下就完事。
这主控根本就没给你改USB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优联,你可以使用Logitech Unifying Software去配对(注意操作系统版本)。
https://support.logi.com/ ...

我刚好也是这情况,两套和一套试试!

网友:
淘宝入罗技 优联接收器 ,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