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们公司机器上用的电脑主板,可以用来装软路由系统和NAS系统

楼主(2022-08-25):
我们公司机器上用的电脑主板,装的win7的系统。这板子可以用来装软路由系统,装NAS系统,都可以的。主板正面:CPU因特尔J4125,有时候是N3160

主板正面

主板接口:一个USB2.0 一个USB3.0 一个VGA。一个HDMI 两个RJ45网口

主板自带的SSD固态硬盘 64G

主板背面

主板焊接上的内存颗粒,一共4颗,1G一颗

内存颗粒

主板上的RJ45网口芯片,一个芯片对应一个网口

这一颗芯片是一个IO管理芯片,负责机器上的各种传感器的管理,节省CPU的开销,同时更省电

网友A:
看标题是有N多吗?准备淘汰下线了?

网友B:
妥妥的软路由啊
出吗

网友:
就看价合适不{:013:

网友C:
软路由利器 就是不知道价格

网友:
工业用嵌入式主机主板,全内置,突出一个小体积,低功耗,24X7长时稳定工作的特点。

网友D:
这是要准备出吗?

网友:
妥妥的软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是有N多吗?准备淘汰下线了?

没有准备淘汰,是有很多型号,很多供应商,不知道哪个好,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准备出吗?

准备出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妥的软路由啊
出吗

出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网友:
来给我来一个

网友:
这种小主板功耗小,发热低,集成双网卡,做软路由很不错。

网友:
小板,内存是固定的,没有风扇。

网友:
这板子挺好还俩网卡妥妥的为软路由准备的

网友:
网口是千兆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利器 就是不知道价格

刚刚问了公司主管,这玩意700块钱一块

楼主:
真的要吗?

楼主:
是千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