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普通三脚的机械编码器能不能替换米家电磁炉的编码器?(已完美解决).

楼主(2022-08-25):
实在是受不了调节功率时的混乱之苦。原装编码器是买不到(直接找生产厂家,态度就是:不管别再问)了。
电磁炉其它功能还是很好的,不修这毛病憋闷。

现在是不求原装货了,也不求美观了,
如果能替换的话,旋钮傍边炉壁上开个洞,能调节功率就好。

看拆机图,原装编码器也是机械的,也是三只脚,
但不懂实际工作原理,不敢贸然拆换,
市面上的三脚机械编码器很多,就不知道能否是可以完美替换。

请教懂的坛友老鸟、维修大师,谢谢。

(借图)原装编码器拆机图

打算换这些,三脚机械编码器,

网友A:
编码器一般不容易坏啊,你整体拆下来清洗下,调调触片压力,你要用三脚的替代要先搞清预案编码器三脚的关系再试

网友:
这个电磁炉原来维修过,不过是中间的开始键接触不良,机械编码器应该可以维修,拆开看看,清洗下估计不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一般不容易坏啊,你整体拆下来清洗下,调调触片压力,你要用三脚的替代要先搞清预案编码器三脚的关系 ...

就是不知道原理,所以寻求帮忙。

网友B:
拆开看看,类似电位器结构,一般是接触不良调整一下。网上有EC25编码器,有点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原理,所以寻求帮忙。

拆开看啊,不看真不知道

网友:
拆解,触点清洗、压片调整一下,可以修的,编码器原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类似电位器结构,一般是接触不良调整一下。网上有EC25编码器,有点像
...

EC28只是像,但尺寸不一样。还有EC35呢,都查看了。

麻烦你看看,本坛的拆机贴,你看看机械原理是否相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418

网友C:
如果是三个引脚是不是和普通鼠标编码器一样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像,但尺寸不一样。

soundwell升威,按这个搜,好像有21/25/28各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啊,不看真不知道

麻烦你看看,本坛的拆机贴,你看看机械原理是否相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4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ndwell升威,按这个搜,好像有21/25/28各个规格

是的,但没有零售,只能批量订货,淘宝页面写明白了,只是展示。
这些编码器都不是标准件,批量订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个引脚是不是和普通鼠标编码器一样的原理?

不知道呢,想当然一样,才有机会想替换,先问问维修达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看看,本坛的拆机贴,你看看机械原理是否相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升威EC280105X5A-HA1,才浏览完帖子,大数据推这个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a6ac9c48ad1813d2fd3你看看,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威EC280105X5A-HA1,才浏览完帖子,大数据推这个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a6ac9c ...

这个视频好像没有看过,看看去。
。。。

看完,信心大增,先拆了清洁,再考虑购买 EC280105X5A-HA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一般不容易坏啊,你整体拆下来清洗下,调调触片压力,你要用三脚的替代要先搞清预案编码器三脚的关系 ...

嗯。谢谢提醒,决定先清洁。

网友:
万能的数码论坛,万能的互联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威EC280105X5A-HA1,才浏览完帖子,大数据推这个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a6ac9c ...

这个视频中拆编码器的方法,看了觉得有点不怎么样,我也是这么拆双面板上多脚元件的,常会损坏双面板上的通孔或铜箔,很费劲。用热风枪又容易把旁边的小元件吹落。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拆双面板上的多脚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中拆编码器的方法,看了觉得有点不怎么样,我也是这么拆双面板上多脚元件的,常会损坏双面板上的 ...

还是吹,但周边的电子元件用高温胶带遮盖好,保护起来,不会被吹飞。

网友:
用wd-40喷,能好一阵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