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双贴MT29F512G08CMCEBJ4写入是不是只有150m?

楼主(2022-08-25):
拆开看了下,还有一块缓存。
有点历史的杂牌固态,居然还是带缓存 mlc颗粒,实属少见了。
同时代的其他杂牌貌似都是黑白片且无缓存。

网友:
单颗2CE,L06B,确实不太快,但肯定不止150M,2246EN不可能连3281都赶不上

网友:
2246en贴l06b单ce写速度60左右,4ce至少也有200

楼主:
所以可能是开卡的问题?
或者是假标?

网友:
也差不多了,再贴两片,速度应该有300M

网友A:
这速度差不多。不是所有的L06B都能跑到60M每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差不多。不是所有的L06B都能跑到60M每ce。

没找到ROM孔位,姑且是更新了固件,速度没有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ROM孔位,姑且是更新了固件,速度没有提升。

能找到 "JP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 "JP1"就可以

板子上的孔全部试过,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孔全部试过,没用。

jp1绝对是,没用要么是转接卡问题要么没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1绝对是,没用要么是转接卡问题要么没通到位

你说的是对的,我的两个硬盘盒(一个是jsm576还有一个是asm1156)不能识别ROM模式下的2246en,借来的O记NS1066X盒子就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