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R479G+企业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8-25):
LAN口挺多的

内置电源的

主芯片贴有陶瓷散热片

自己再贴一个上去

END

网友:
还是喜欢这种小体积的

网友:
19年给别人买过一台TL-R473G  5口千兆的路由器 现在应该还在服役   TP写了企业级的稳定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RAM 128MB+flash 16MB,不是很大啊

网友:
这TP路由器质量不错接口挺多

网友:
这种路由就是卖个软件,硬件看上去很拉跨。

网友:
TP的ER级,就是企业级,别看硬件垃圾,稳定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要求的就是稳定,看里面做工倒也是中规中矩,物有所值。

网友:
TP的企业级483G路由器用过很多,质量可以,只有一台出过售后,比民用的强很多

网友:
简直令人发指,唯一设计的一个电解电容,都要省了

网友:
偷工减料厉害

网友A:
那个电源电容上包了一圈纸,猛一看以为是电源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电容上包了一圈纸,猛一看以为是电源转换模块。

还是外置电源好,可以自己换高质量电源,坏了也容易修

网友:
能稳定的运行是王道

网友:
用过这种路由的吗,稳定吗?

网友:
QCA9563相对MTK7621发热小点,慢了点,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单核MIPS 74Kc 750Mhz的QCA9563 LtoW NAT最高300Mpbs,辣鸡得很,也就Vxworks架构的固件稳定性能吹一下,除了带AP控制以外没有任何优点,

网友:
奇怪了,我mt7621总死机,带机不到30。难道真要弄个“企业级”试试?

网友:
09年的时候公司用的6M联通光纤,TP 478+有线路由,性能乐色得很,带机30台卡出翔,流控形同虚设,后面把磊科NR255换上,网页秒开,磊科的流控做得还真不错。

网友:
非常小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