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UPVC管件做个暴力吹风机。

楼主(2022-08-25):
这个风扇的调速性能好,虽然功率不大,但胜在功率不虚标!

网友A:
也有这想法,未知较果如何?续航多久?

网友:
反过来用就是吸尘器了!

网友:
才1.4A还不够暴力

网友:
做的好看,我也想做个了。。可是我这已经凉了

网友:
这电机转速又不高,电流一般吧;要是用航模上边的高速电机,那才厉害,估计你手都拿不住了。

网友B:
用来吹碳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吹碳挺好~

对呀!就是烧烤生火用 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这想法,未知较果如何?续航多久?

效果不错! 5V多点就能启动噪声很小,12V全开噪音大,但也能接受,续航没试,19的电动螺丝刀的电池,估计能撑20分钟?

网友:
手里有个电脑机箱调速风扇,有时间也做个吹风机。

网友:
我也想过用PVC管做这个,后来我得到了一根铝管,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了

网友:
做的不错,还有比这个更牛逼的金属涵道风扇,12v16.5a的,那个家伙开一下才真叫威力无比。

网友C:
白的装有开关,这个没有开关了。

网友:
好像有那种电流4、5安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烧烤生火用 贼好!

会不会灰到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的装有开关,这个没有开关了。

这个的调速模块有开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灰到处飞

刚生火的时候肯定会的!可以调节风量!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个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