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散热风扇如何拆开加油

楼主(2022-08-25):
得到几个散热风扇,12v时运行的声音很响,感觉应该是缺少润滑油了,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加油孔,翘裂了也打不开,就求助大家了。

网友:
直接把叶片拔下来看看

网友:
这种如果屁股后面没有孔的话,我一般都是弄住扇页往外拔,有的电扇会因为时间长老化拔断,有的就可以正常脱开卡扣,进行注油。

网友:
漏电线这一面中心钻开,弄完贴电工胶布补上

网友:
这种就一次性使用的吧

网友:
这种确实是一次性的,可以加油的风扇,在轴承位置应该有个橡皮盖,打开后加油,加完油再盖上。

网友:
  估计在轴的位置,用电站打个孔加油?

网友A:
这个是一次性的,一般的使用者不会加油,到寿命了扔掉。如果像加油,在轴的中心处钻一个3mm的孔就可以加油了,加完油后该孔可以用AB胶粘一个小的塑料片堵住。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钻孔试试。

网友:
加不了,买新的

网友:
坏成这样子还是换吧,下次钻孔加油

网友:
若是无油轴承,就不要加油,说明书寿命到了

网友:
不能加油就放弃吧

网友:
就没打算让你加润滑油

网友:
既然风扇能从岗位上下来,还流落到你的手中,就说明它们已经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次性的,一般的使用者不会加油,到寿命了扔掉。如果像加油,在轴的中心处钻一个3mm的孔就可以加油 ...

3mm太大了,2mm足矣,加完用电工胶布粘回去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有的风扇加油没用的

网友:
扇页往外拔,拔不下来只能转眼子了

网友:
烧红大头针钻孔,注射器先抽掉轴承后方空气再加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没孔的,搞得我马上看了下手上的风扇撕开标贴都是有孔的,既然你想加油就试试自己在中间钻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