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组装一台调速风扇

楼主(2022-08-25):
『X折腾』组装一台调速风扇
感谢坛友帮忙打板

组装好四个风扇

朋友自己买的调速

一看我之前也买了一个

切割一下多余的地方,刚好塞进去

接好线发现不能调速?尴尬

西看你之下,居然电阻挂了一个,测试过程又把555芯片给烧了。。把我自己的调速555芯片对换过去,换完重新接好线

完美

测试好后DC口用哥俩好固定在边上

电位器自带开关功能。

如果配上网罩和支架就更好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打了快一年的板了吧

网友:
这是要起飞

网友:
前排围观,字数补丁

网友:
做的不错,4个风扇一起用,再做个网罩和支架就好了,不知道噪音大不大

网友:
多少功率啊!能起飞吗?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整

网友:
这电扇四个组合新颖

网友:
小风扇还可以这样玩!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我也在想噪声大不大,4个齐开会不会有开飞机的声音

网友:
这一套都要花不少钱吧

网友:
手里也有一个调速风扇,噪音太大了。

网友:
鼓风机不错,可以吹气拱门了

网友:
像玩具小型无人机造型,这是要起飞的节奏

网友:
多弄点整一大片,脚踩着试试能不能飞起来,到时候取个敞亮的名号,绝对不能是什么小飞侠绿魔之类

网友:
可以用大面积亚克力板,开4个孔剪裁,整体结构美观些,强度不够选PET或PC塑料板。成品调速器大多数频率在50到300赫兹,有些拆机风扇不停重启。调速器尽量DIY,用可调频率tl494信号小板,把频率调到2万以上赫兹听不见,接上高频mos管和续流二极管扩流。楼上说的无人机不可能,单相无刷推重比不够,航模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套件至少好几十元,组成玻璃钢航模好几百元,碳纤维4轴更贵。

网友:
成品是四风扇合一。

网友:
成本不低啊,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