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士必得SSD SM2256K AB开卡卡在36秒处,PreTest Fail

楼主(2022-08-25):
如图,240G ssd 士必得,主控SM2256K TLC 颗粒HIHA16S2T1-10,求高手解答,祝你万事顺意

以下为硬件照片

以下为软件过程

网友A:
图片都看不清,就我一个看不清吗?

网友B:
快放下你手上的老人机。这图片看瞎了我的狗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看不清,就我一个看不清吗?

不好意思,弄截图了已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放下你手上的老人机。这图片看瞎了我的狗眼哈

重新上传了,搞错图片截图

楼主:
Adj.Fail bypass吗?还是不行

网友C:
背面照片上一张看看,如果也有缓存,勾选dual dram
另外,闪存型号是AUTO出的吗
上网查缓存型号,确认是多大的,选低一点的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照片上一张看看,如果也有缓存,勾选dual dram
另外,闪存型号是AUTO出的吗
上网查缓存型号,确认是多 ...

背面是空的,勾选dual dram显示dramset fail(37)/(05)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照片上一张看看,如果也有缓存,勾选dual dram
另外,闪存型号是AUTO出的吗
上网查缓存型号,确认是多 ...

缓存型号也是上网查的,auto出来三个包含他,其他的也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