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LED大灯(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2-08-25):
大灯购于论坛易购,用了约有2年多,最近发光极暗,拆出来上电发现风扇转动,估计内部原件故障,准备看看能否更换坏件进行修复

外观

风扇保护罩是卡子固定,直接掰开

风扇是三个螺丝固定

内部电路灌了硅胶进行保护

拆开一边硅胶,发现驱动有烧焦的痕迹,放弃修复,复原

题后话:这种汽车用LED灯,选购时要保证发光管位子和原来大灯灯丝的位置一致,再经过旋转调节,即便原灯没有透镜基本也能保证晃到对面的车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类产品很少有暖白光或浅黄光,雨雾天穿透力要弱一些,雨雾天最好开卤素的雾灯辅助

网友:
LED灯省电呀

网友A:
这种散热一般不会很好,很容易光衰

网友:
驱动都烧这样了还能小电流驱动led,命真硬

网友B:
很大可能是led核心光衰了,没救的意义了。
这种山寨led大灯,基本不会用好料,更不会考虑增强散热延长寿命(你看到的散热系统就是玩),能亮多就算多久,光衰了,店也跑路了。

网友:
这种无投透镜的害人害己,也用不长!

网友:
小风扇也压不住这满腔的热情。

网友:
再入一个副厂的带透镜的LED大灯。。。

网友:
这种温度一上来就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散热一般不会很好,很容易光衰

相比较被动散热,风扇主动散热,解决方案效果好,光衰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是led核心光衰了,没救的意义了。
这种山寨led大灯,基本不会用好料,更不会考虑增强散热延长寿命 ...

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这种LED平替卤素灯的车,满街都在跑……

还是要从氙气灯加透镜的思维桎梏里慢慢摆脱出来哈

网友:
还是直接弄个合适的拆车大灯比较实惠可靠

网友:
修好了吗?还是说换一个新的啊

网友:
期待汽车普及激光大灯。

网友:
换双滚珠轴承小风扇,比自带含油轴套耐用很多。低成本方案是串联芯片灯珠加线性稳流,高效率是电感开关降压恒流。

网友:
这么小的散热,根本就不够用,而且这种灯还影响大灯整体的密封性

楼主:
报告楼上各位大佬,灯风扇正常工作,应该是驱动损坏,能看到图上白点是使用前无意混进去的金属粉末,有可能是使用久了短路造成驱动烧了
现在风扇技术很成熟,常年开机的电脑有几台是风扇坏掉?何况车用的时间远远小于24小时不关机的电脑
再说说散热,个人认为加了风扇完全顶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这种LED平替卤素灯的车,满街都在跑……

还是要从氙气灯加透镜的思 ...

近光远光不分,碰到这种,直接远光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