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毅202缝纫机维修

楼主(2022-08-25):
家毅202缝纫机维修
买了n年的家毅202缝纫机终于不行了手动都转不动,撤开检查,原来是那个塑料9齿轮裂口了,网上有卖的是铜齿轮但还是要上胶,感觉不靠谱,因为这个塑料齿轮是靠轴上面凸面直接压进塑料齿轮里面咬合的 。
开始维修,将裂口的二个齿轮中间涂上塑料胶水稍微固定并用钳子扣紧,稍干后用线捆绑住,再用订书针弯一个圆形 ,用热风枪开106度一边加热一边压进去,然后再用小锉刀修整好 在顶部上了一点AB胶,安装上去后试机,底线上不来,因为我检查故障时将梭芯部分撤下来了 ,安装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行,老老实实做功课,网上查看后终于搞懂了,再次全部安装好后缝了几针就夹线了 ,原来梭子里面一个圆形磁铁胶失效粘粘糊糊不粘了 ,用电焊胶固定后再次组装好缝了二米长一切正常了。途中开关碰一下坏了又修了一会。
这个微型缝纫机全塑料有点折腾人。

网友:
全是朔料齿轮!

网友:
这种小缝纫机我原来也有一个,没多久就坏了,拆开试图维修时发现各个零件材质太差,各种间隙太大,最后拆下电机后扔了。

网友:
这个齿轮是短板,也修过这样的缝纫机,同样是这个齿轮裂了,怎么修的忘了。

楼主:
梭芯部分安装调试视频
【202缝纫机拆机调试】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oshare?nid=sv_7175677321039652666&source=search&tpl=search&_refluxos=a2&pd=lite_share

楼主:
6年多了 干点小活还可以。

网友:
还是以前的老货禁用,我记得有些用几十年...

网友:
现在的缝纫机都是塑料的了吗

网友:
这种小缝纫机我原来也有一个,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
自已按原件重新加工一套全铜的,可以保用100年了。

网友:
这种缝纫机就是个玩具啊

网友:
跟正规家用缝纫机比这种连玩具都算不上,不是塑料的就不好,而是这种塑料根本就不适合,有的塑料还远比金属性能强得多,但是这塑料不是那品种。

网友:
就是个玩具

网友:
这种缝纫机制作个样品可以,确实是玩具级的。

网友:
真的挺小巧,平时少量缝缝补补也够用了。

网友:
我有一台广州出的华南牌老货,几十年了还好好的,不过真的很少用。自从不用布票后就一直在吃灰。

网友:
这种的我也给老妈买了个,到家就退了,然后买了个好点的

网友:
这种买个一个,发现自己无法上手就又退了,不然也是吃灰。

网友:
这样的就是玩具级别吧、等比例搞套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