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电路板烧穿了

楼主(2022-08-25):
家里电磁炉不工作了。拆开一看,乖乖,都烧成这个鬼样子了
那么问题来了。有什么好办法能接上吗。都烧出个大洞了。
为啥会这样啊,另外一根线就好好的。

网友:
不会是美的吧

网友:
居然是铜线……
清洁每一根铜丝上的绝缘漆,全部挂上锡,堆一大堆焊锡焊上
原因可能是部分铜丝没有挂锡,导致焊点电阻大发热,焊盘损坏。

网友:
把导线焊接上就行吧。

网友A:
怀疑厂家在铝线接头处压接焊接头的前,根本没有去掉绝缘漆。这个接头处理很麻烦,铝线软,刀刮漆皮损耗大,用不住。一直想买一瓶脱漆剂的。

网友:
就是美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头处理很麻烦,铝线软,刀刮漆皮损耗大,用不住。一直想买一瓶脱漆剂的。 ...

坏之前,是套了个铜鼻子。

网友:
感觉不是铜线, 发白,是铝线吧!
如果是铝线就很难焊接了,要用专用的助焊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之前,是套了个铜鼻子。

美的的电磁炉这种故障太多了。仔细观察过,压接铜鼻子之前,很可能没有去掉绝缘漆,导电不佳过热就烧断了。

网友:
这个接头可不好处理,换一块板吧

网友:
应该能修,多点焊锡,挂掉绝缘漆。好好焊好就行,单面的容易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厂家在铝线接头处压接焊接头的前,根本没有去掉绝缘漆。这个接头处理很麻烦,铝线软,刀刮漆皮损耗大, ...

就是铝线,外面镀了一层铜

网友:
  操蛋铝线  很难弄 ……

网友B:
铝线节能减排。哈哈哈  换个铜盘无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铝线,外面镀了一层铜

哪有镀铜的,就是一层铜色绝缘漆。加铜鼻子前,必须去掉漆层,刀刮麻烦还用不住的,因为铝线太软,刮漆就连铝一起刮掉了。

在此请教一下坛友,哪种去漆剂比较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节能减排。哈哈哈  换个铜盘无烦恼!!!

  刚看了一下  铜线盘不贵 ,可以换 ……

  铜线盘 把铜鼻子剪了 线刮得长一点  烧坏那个三个角 每个角分点铜线  保证接触面积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有镀铜的,就是一层铜色绝缘漆。加铜鼻子前,必须去掉漆层,刀刮麻烦还用不住的,因为铝线太软,刮漆就 ...

  是我  直接换铜线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  直接换铜线盘  ……

我去拼爹爹搜搜,买一个换上,。坑爹玩意儿看着问题简单,处理起来很头疼呢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铝盘的,出保就会坏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