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宝上买的电子秤看起来也没那么不堪,用M1级砝码进行精度测试

楼主(2022-08-25):
前些天自己用淘宝签到的小红包买的M1级砝码,一个从几分钱到一块多钱不等(大的贵一些)。手里有好几个电子秤,秤自从买回来了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就那么一直用着,现在小红包可以买到砝码了,所以买些砝码测试一下电子秤的精度看看

最大的50g,然后是20g、10g、5g、2g和1g,50g~5g的砝码顶部有激光打的完整的标

2g和1g的砝码因为体积太小了,所以只打了2和1

贴一张标准砝码的等级表,左边红框里是这次测试用的M1级砝码质量,右边红框里是M1级砝码的精度标准

第一个秤,这个是在淘宝几块钱买的台秤,5kg量程,1g的分辨力,买回来就是粗用,自己一直觉得几块钱的玩意儿不会太准吧

测试1g

测试2g

测试5g

测试10g

测试20g

测试50g,这秤……很准啊,看来以前是小瞧了它,不好意思哈

第二个电子秤,也是在淘宝买的,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当时花了30多块钱

3kg的量程,0.1g的分辨力

测试1g

测试2g

测试5g

测试10g

测试20g

测试50g,都很准啊

第三个秤,大概三年前买的,花了10几块钱

100g量程,0.01g的分辨力,我一般是拿来称比较精细的东西用

测试1g

测试2g

测试5g

测试10g

测试20g

测试50g,这里有点问题了,读数超差了,按照前面的砝码等级表,M1级50g的砝码,±3mg才合格,也就是49.997g~50.003g才是合格的,现在读数是50.04g,超差了10多倍。自己反复确认了好几次,读数一直都是50.04g。
手里也没有更高等级的砝码和秤,所以现在这个锅也不知道是电子秤的,还是砝码的

来都来了,就给絮个窝吧,大点的砝码底部都有个螺丝,用来校准精度用的,右边两个小的砝码没有螺丝

悟空说了,等二师弟长肥了,卖猪又的时候保证不短斤缺两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是优质的中国产品了,便宜又好用。

网友B:
是不是5.0000000000000000克的。

网友C:
克数太小 应该用银行的金砖测试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优质的中国产品了,便宜又好用。

时代和科技都进步了,第一个几块钱的秤也能做的这么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5.0000000000000000克的。

这秤的精度,按蓝星目前的科技水平,得是从外星人那进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克数太小 应该用银行的金砖测试才可以

求赠送金砖,可以不包邮,我有学生证

网友D:
第一款通常打标是SF-400,我手里也买过一款,淘特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款通常打标是SF-400,我手里也买过一款,淘特上买的。

这个秤像是个公模的产品,淘宝上好多牌子都长的一毛一样

网友E:
看来以后芯片白菜价指定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老兄说下这几个砝码的售价,回头我也撸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以后芯片白菜价指定可以实现

托科技进步的福,东西都是做的越来越精妙,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G:
砝码和秤的核心部件是一家做的所以很默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秤的精度,按蓝星目前的科技水平,得是从外星人那进口的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740-1-1.html
还是我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老兄说下这几个砝码的售价,回头我也撸几个玩玩~

不行,你得把红外热成像仪包邮给我并倒贴200我才能说

网友H:
电子秤都是程序校准,进入校准程序放上对应的砝码就校准好了,准确度一般都没问题,机械秤不一样,太便宜了没那功夫给你校准。
不过我发现电子秤有一个通病(至少我手头的都有),在归零的状态下没次放上的东西必须超过标定的精度,要不然读数始终为零,比如那0.1克精度的,在归零的状态下一根一根的放上牙签或一滴一滴的加水,不管加多少都是零,可能是被算法自动去噪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砝码和秤的核心部件是一家做的所以很默契

要真是这样,得反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740-1-1.html
还是我的准。

50g超差的那个锅现在还不能确定是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秤都是程序校准,进入校准程序放上对应的砝码就校准好了,准确度一般都没问题,机械秤不一样,太便宜了 ...

我前面的测试是测试完一个砝码,就关机,再重新开机,再测试下一个砝码,确保电子秤是完全复位的状态测试。

如果拿下来一个砝码,再放上去一个,有时候是有偏差的。

网友:
今天没丢东西楼主不用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