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后续x2 好像真的修不好了!

楼主(2022-08-25):
这是这个普源DM3022M示波器第二集。
接上回示波器后续x1 这次真的买了个示波器!淘宝下单购买电容和三极管

今天上午到货,中午休息没事做就跑到自己的小天地折腾这个示波器去了。
先把三极管装上

新买的三极管放到显微镜下看一下!

这是装好的后的。

升压电路部分。

到这里新买的元件都已经装上去了,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还没有!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没有接显示屏,插上电源打开开关,测量升压后的电压为“0”。

心里直接就凉凉了!  换了三极管和电容都不行,然后发现升压变压器热的厉害,用垃圾测温枪测大约80°左右,感觉明显不正常。

遂断电测量升压变压器。这里借用  @dujiaokeji 回复的图片

发现图中红框处用欧姆档测量为“0”。

通电测量电感处 “DC 5V”是有的。

然后把升压变压器拆下来测量!

发现都是“0Ω”。这里陷入僵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变压器坏了!

这里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
赶紧把变压器胶纸撕掉,小心的取出磁芯,检查漆包线……

网友B:
友情提醒,升压后的电压不要用万用表测,可能会打坏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变压器胶纸撕掉,小心的取出磁芯,检查漆包线……

已经拆了,磁芯被我弄坏了,这个用胶水粘的特别牢!
然后拆了初级,绕线是这样的,有三组!
和我测量的是一样的,估计初级没问题,次级因为磁芯被弄坏了把里面的接线柱扯断了,也没法确定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醒,升压后的电压不要用万用表测,可能会打坏万用表

用的AC 750 档位,手里就这个表挡位最高了!

网友C:
在广州的话,我可以帮你改成LED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广州的话,我可以帮你改成LED背光。

可惜不在广州,我发现我这里有平板灯拆下来的灯条,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不在广州,我发现我这里有平板灯拆下来的灯条,不知道能不能用!

你先耐心点,拆下屏的灯管,看看灯管的直径?长度?

网友D:
那几个电容测试了吗?

网友:
有可能空载后烧穿了后面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几个电容测试了吗?

那几个?升压部分的都测了,5V过来的也测了!

网友:
把灯管抽掉,用尺寸差不多大小的led灯条塞进去,点亮LED灯条就行了。

网友D:
变压器是不是没有测量次极阻值?

网友D:
那两个黄的是压敏还是电容,标识是C应该是电容,看着像压敏,如果是压敏的话,得接上灯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不是没有测量次极阻值?

没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黄的是压敏还是电容,标识是C应该是电容,看着像压敏,如果是压敏的话,得接上灯管测试。 ...

接了显示屏也不亮!

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D:
这种升压测次组比较有用,通常是次级短路,并且次级的阻值比较大,初级一般万用表不容易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升压测次组比较有用,通常是次级短路,并且次级的阻值比较大,初级一般万用表不容易测出来。 ...

好的,这个变压器被我拆坏了,淘宝都不知道怎么找,估计最终还是得改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个变压器被我拆坏了,淘宝都不知道怎么找,估计最终还是得改LED! ...

这个好像是19的磁芯,按原线绕也不难

网友:
CCFL背光改LED背光,无需拆液晶屏,只要把老化的CCFL灯管取出来,在原位置安装长度差不多的LED灯条。LED灯条的驱动,从示波器的电源板的输出,取一路,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效果也是可以的。